[开关电源] 入门 要做一个200w的功放正负65伏输出电源

楼主(2017-03-25):
入门 要做一个200w的功放正负65伏输出电源 ,
应该选哪种括扑结构 适合新手上手,结构较简单 同时也运行比较稳定 相对故障要少些,
看了书籍 说反激比较简单 听说3845 做反激 比较容易 ,不知道如何选择

请各位 指指路 谢谢

网友A:
功放不是一直都是用环形变压器做电源么?

网友B:
大神                     赞一个

网友C(2017-04-24):
用半桥做,反激的功率做到200W的需要很高功力的

网友D:
音响电源跟其他的普通电源不太一样,200W的电源推200W的功放,按0.5失真来算的话D类应该能出个180w左右吧,AB类就呵呵了。而且在听音乐大动态的时候能量不足,效果根本出不来。所以我建议你用半桥或LC谐振来做,把电源的功率做到250W~300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