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I头文件编译出现无定义符号求解决

楼主(2017-03-25):
最近换了28335来搞,但是一编译出现以下问题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变量在相关头文件里都定义了呀。而且还是官方头文件,有哪位朋友知道为什么嘛??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AdcRegs       ./DSP2833x_Adc.obj
_CpuTimer0Regs ./DSP2833x_CpuTimers.obj
_CpuTimer1Regs ./DSP2833x_CpuTimers.obj
_CpuTimer2Regs ./DSP2833x_CpuTimers.obj
_CsmPwl        ./DSP2833x_SysCtrl.obj
_CsmRegs       ./DSP2833x_SysCtrl.obj
_FlashRegs     ./DSP2833x_SysCtrl.obj
_GpioCtrlRegs  ./DSP2833x_Xintf.obj
_PieCtrlRegs   ./DSP2833x_PieVect.obj
_PieVectTable  ./DSP2833x_PieVect.obj
_SysCtrlRegs   ./DSP2833x_SysCtrl.obj
_XintfRegs     ./DSP2833x_Xintf.obj

error #10234-D: unresolved symbols remain

>> Compilation failure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PWM_28335.out" not built
gmake: *** [PWM_28335.out]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网友A:
先下载controlSUITE       用CCS打开里面的例程  编译看看
然后看看工程属性    相关文件和库的调用路径等
看看你的工程是不是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下载controlSUITE       用CCS打开里面的例程  编译看看
然后看看工程属性    相关文件和库的调用路径等  ...

例程没问题啊,库我包含了一个IQmath。lib的库,头文件也含进去了不知道为啥哎。
它提示例如这样的未定义:
unresolved symbol _AdcRegs, first referenced in ./DSP2833x_Adc.obj        PWM_28335
对应这句在ADC.h里的
extern volatile struct ADC_REGS AdcRegs;
但是这是头文件里的东西怎么会未定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程没问题啊,库我包含了一个IQmath。lib的库,头文件也含进去了不知道为啥哎。
它提示例如这样的未定义 ...

这可能是缺少了一个 包含这些头文件的一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