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从事PCB画板工作是先把电子基础打好还是先把PCB画板软件学好

楼主(2017-03-25):
对于刚从事硬件工程师工作的新人,电子技术基础不扎实,画板软件也不熟练,是先学好画板软件还是先打好电子技术基础呢?最近感觉很迷茫,也不知道从哪开始学习,请各位大神前辈指明一个方向!不胜感激!

网友A:
学习软件的过程实际也是学习电子技术的过程,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网友B:
两条腿走路,缺一条就残废

网友C:
软件一个礼拜都学会了。但是电子技术基础,一个礼拜就不行了。

网友D:
齐头并进,二者不冲突

网友E:
辩证统一,楼主不要到处发帖啦,容易被删,影响积分。

详细教程看这里: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008
http://open.21ic.com/Video/index/id/6200

网友F:
不扎实 说明你有基础  这就不是问题了  每个领域都需要几个领域的支撑 画出pcb  你会碰到很多问题  假设你不知道每个通路的电流是多大 你怎么设置线宽?
假设你不知道频率多高 你怎么设置距离  假设你不知道那两种走线干扰最厉害 你怎么走  基础很重要 边画边学吧  对一本书你不明白 100本 你就会了 多看书 多看资料 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G:
单纯layout,不做模拟产品,不需要什么太多电子技术,只需要知道该粗地方就粗,让电子工程师设定好规则即可,如果做原理图和模拟板,需要一定经验。

网友H:
想真正做好PCB设计,必须懂电子技术,至少要看懂电路设计工程师提供的工艺要求文件(只有分工非常明细的大公司才会这么做),然后才能有针对性的设计PCB。当然,如果PCB设计仅局限于常规电路,不涉及小信号模拟电路、高敏感元件或电路、高精度电路、高频电路、高速电路等,那仅仅熟悉PCB设计软件也就够了。不过这样的话,职业适应力可非常差。近二十年前我就见过一个这样的人物,还是女的,中专毕业,完全不懂电子技术,但PCB设计软件用的非常熟练。她在PCB厂打工,主要给一些做廉价消费电子产品的工厂设计PCB,那些工厂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工程师。当年她可以混口饭吃,收入还不错,甚至比大学毕业的俗手工程师高不少,但现在呢?虽然现在仍有不少低端廉价消费电子产品,但竞争已不是当年可比,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了,即使还能接到这类活儿,但稍有风吹草动,恐怕就是第一批被开的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