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通过的电流由什么决定呢

楼主(2017-03-26):
MOS管通过的电流由什么决定呢?

网友A:
由源极提供的吧,主要是你的驱动方式

网友B:
由MOS管本身的参数决定,有个最大通过电流的参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源极提供的吧,主要是你的驱动方式

我试过,应该是和D级的驱动电平的电流有关了。

网友D: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流过的电流由器件本身的参数决定。

网友E:
这个真心没有想过,因为我一般当做开关的时候,确实够用了。

网友F:
由你当开关的前级电路的电源所决定的,但是也是由MOS管本身的参数来决定的。

网友G:
由参数决定,有MOS管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这个参数了

网友H:
MOS管连续通过的电流,由MOS管本身的参数决定

网友I:
由栅极和源极的电压决定,MOS管为压控电流性器件。

网友J:
通常, 这个体二极管是由 MOSFET 的工艺造成的, 也就是说:很多地方和 MOSFET 结是共享的。
所以其承受电流不低于 MOSFET 的工作电流。

网友K:
一般而言,功率管肯定通过的电流大,有些电源上的大功率管,介意通过几十A的电流

网友L:
这个不是最大电流而是连续工作电流。而且大电流工作得加足够大的散热器才行

网友A(2017-08-30):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应该是和D级的驱动电平的电流有关了。

是了,应该就是由这个决定的。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D:
MOS管是电压控制型器件,流过的电流由器件本身的参数决定。

对的,电压决定是否开启,电流由本身的性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