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各位师博 这是什么管子 可有替代的型号 谢谢了

楼主(2017-03-26):
请教各位师博 这是什么管子 可有替代的型号 谢谢了!下面是我画的电路图,第一次画可能有错,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谢谢!这个有替代方案吗?我找不到他的任何资料

网友A:
原理图抄好了贴出来看看呗。。。不然猜不着它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抄好了贴出来看看呗。。。不然猜不着它是什么功能

谢谢大师!图来了,没画过电路图不知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B:
是快速恢复二极管,参数相近的都可以代替,这个F603 基本参数可能是60A 30V 找个和这个参数值相同就可以 两边引脚是正极中间的管脚是负极,可以使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快速恢复二极管,参数相近的都可以代替,这个F603 基本参数可能是60A 30V 找个和这个参数值相同就可以 两边 ...

您好,谢谢解答,我试换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rohm.com.cn/web/china/datasheet/RF601T2DNZ/rf601t2dnz-e

您好,谢谢解答,我买来试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可以到这个平台看看 亿配芯
YIBEIIC.COM   专业配单平台

谢谢哦,去找过了,也没有

网友C:
没能帮到你  实在是惭愧

网友B:
不客气,能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