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计数与定时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3-26):
(无正文)

网友A:
定时器是对内部的时钟进行计数,计数到一定数值时,就是可以*频率,得到时间

网友B:
计数器是对外部某一事件进行计数,既外部引脚每发生一次变化,讲数器就计数一次

网友C:
定时器 可以配置为 外部计数触发的模式。计数周期或者频率 和 定时器频率有关系。

网友D:
一个是由内产生的,一个是由外产生的,两者不同。

网友E:
定时是内部自带的, 计数是对外部的脉冲进行计数,定时用的比较多

网友F:
定时器对片内时钟脉冲计数,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计数。

网友G:
计数器核心还是定时器,只不过是针对的信号不同而已

网友H:
定时器是以时间为单位,可以设定起止时间,按整定时间动作,完成控制任务。
计数器是以数量为单位,例如:计步器、脉搏器、绕线器、里程表、雷电记录器等等。

网友I:
定时方式实际是用CPU的运行时钟进行计数。对象是内部的晶振周期。
根据你要定的时给THx/TLx一个初值。

网友J:
计数方式是用外部引脚上的脉冲计数。对象是外部输入的波形。
根据设定好触发方式后,一个上升或者下降源来一次垒加一次。

网友K:
两者共用一个外设和定时内核

网友L:
要看你具体的芯片型号了,根据数据手册来决定

楼主(2017-11-25):
引用 网友H:
定时器是以时间为单位,可以设定起止时间,按整定时间动作,完成控制任务。
计数器是以数量为单位,例如: ...

是了,不管是定时器还是计数器,用的还是一个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