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噪声导致CPLD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7-03-26):
最近打样了一块PCB,回来焊接以后,通过给CPLD供电编程产生所需两路波形以后,待波形稳定输出不到一分钟,其中一个波形的噪声开始变大,然后两路信号变低电平无输出。
CPLD所需主时钟为恒温晶体所产生,恒温晶体由开关电源隔离产生的5V电压所供电,压控端由DAC输出的电压所控制。5V电压后接两级LC滤波电路,硬件好像都没问题,但是CPLD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附上原理图。时脈有沒有消失掉丶稳定吗?

时钟没有消失,也比较稳定了。

网友B:
图缩得厉害,根本看不到。

网友B:
似乎是CPLD速度不够,跑着跑着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GPS关掉去试验,无线电波有可能干扰到芯片。

GPS此时没有外接天线,这个时候是没有定位的。

网友C:
如果是传统的CPLD还好,如果是RAM型集成了内部FLASH的“CPLD”就复杂了。
假设是传统CPLD,一般不会出现逻辑翻转的问题,外部干扰很难影响到内部逻辑电路工作。
问题主要集中在电源上,当外部干扰表现在电源上,就会影响CPLD内部逻辑输出,同时还需要考虑IO参考电压,这个被干扰了,时钟就无**确被读取,也会引起内部逻辑结果错误。
在你的描述中,一路的噪声慢慢变大,直至消失为低电平,更像是MOSFET无法保持编程的逻辑,有很大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可以考虑重点解决针对GPS的电源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是CPLD速度不够,跑着跑着崩了。

CPLD主时钟晶振为50MHZ,应该没问题呀。明天找找这款EMP240T100C5的datasheet看看,可能有些地方参数不合理吧。

网友C:
EMP240T100C5是altera的ram型CPLD,不能按照传统的CPLD编程习惯了来。必须按照FPGA的习惯。
也就是说,你必须少用组合逻辑,尽量使用时序电路。同时必须解决电源的滤波问题,这类型的cpld对电源的稳定性要求不低。

网友D:
用gps驯服时钟?

楼主:
是的,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EMP240T100C5是altera的ram型CPLD,不能按照传统的CPLD编程习惯了来。必须按照FPGA的习惯。
也就是说,你必 ...

谢谢回复,程序上用的是时序逻辑,估计就是电源问题了。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要针对GPS的电源进行处理呢?重点不是在CPLD上吗?其次,CPLD所用电源是开关电源输出的5V经LDO稳压输出的3.3V,感觉噪声应该不会很大的。

网友E:
1、确定CPLD晶振输出有没有问题,毕竟是2层板,虽然你晶振上处理的很不错,还是有点担心
2、有可能是CPLD 综合出来的时序不正确,确保逻辑正确
3、输出波形的路径上面需要排除问题

网友F:
我个人认为CPLD和GPS的供电必须分开供电最好隔离,从你的原理图上看到的是GPS和CPLD的供电都是1117出来的,就算GPS没有装天线,有可能你的LAYOUT的走线已经形成了一个天线,那么GPS也有可能在工作造成干扰到CPLD;在layout时必须要按照高速信号规则来走线,从你的电路板图来看线走得乱七八糟的没有干扰才怪;所以在画板时应分模块式地布局,尽量把线走到最短,电源地与信号地必须要隔开也可以中间串一个磁珠,特别是GPS的电源和地要用电感来隔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大家提出一同学习,谢谢!!

网友G:
原来好多人都以为GPS会发射啊?
但是好像GPS是纯接收。。。

对的,GPS是被动接收器件,不向外部发射信号。。为嘛很多人都认为GPS会高频干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确定CPLD晶振输出有没有问题,毕竟是2层板,虽然你晶振上处理的很不错,还是有点担心
2、有可能是CPLD  ...

之前做过一版PCB,得出结论就是CPLD综合出来的时序是没有问题的。感觉就是在模拟电路方面的处理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认为CPLD和GPS的供电必须分开供电最好隔离,从你的原理图上看到的是GPS和CPLD的供电都是1117出来的, ...

谢谢回复,学到了很多。初涉电子行业不久,很多规则经验也是接触不多,PCB已打样成,尽力将干扰降低到最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来好多人都以为GPS会发射啊?
但是好像GPS是纯接收。。。

应该会发射吧。。。。。

网友H:
虽然我没想到LZ的CPLD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作为被动接收器件的GPS肯定是不会发射电磁干扰的。GPS功耗比较大,开启时造成电源轨道塌陷是有可能的,加强GPS电源和其他大电流耗电电路的去耦应该会有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会发射吧。。。。。

别的电路不干扰GPS就不错了,不用担心GPS会干扰别的电路单元,一个串口232芯片对电源的干扰都比GPS大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认为CPLD和GPS的供电必须分开供电最好隔离,从你的原理图上看到的是GPS和CPLD的供电都是1117出来的, ...

恩,您很有经验。

网友J:
你那些去耦电容好像挤到一堆去了.去耦电容应该在每个CPLD的电源端尽量近的位置放置.

网友K:
CPLD和FPGA没有使用的管脚请上拉或者下拉,切记切记

网友L:
如果其他问题已经排除,查一下一些不用的引脚是如何处理。还没遇到楼主这样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其他问题已经排除,查一下一些不用的引脚是如何处理。还没遇到楼主这样的事 ...

一般是设置为三态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K:
CPLD和FPGA没有使用的管脚请上拉或者下拉,切记切记

设置三态输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那些去耦电容好像挤到一堆去了.去耦电容应该在每个CPLD的电源端尽量近的位置放置. ...

恩,上一版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放在芯片背面就可以了,没想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的电路不干扰GPS就不错了,不用担心GPS会干扰别的电路单元,一个串口232芯片对电源的干扰都比GPS大多了 ...

好的,谢谢。坛里能学到的东西挺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做过一版PCB,得出结论就是CPLD综合出来的时序是没有问题的。感觉就是在模拟电路方面的处理很差。 ...

楼主,还是学生吧,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希望能好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还是学生吧,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的,希望能好好解决

现在还是学生,我倒觉得很烦人,问题影响着进度。刚才还想打开AD重新画板,于是坛友你来了这么一句。。。。 另外,昨天测到电源的噪声不是很大= =,一口老血快要吐出来了。

网友C:
不是发射的问题,而是GPS相对来说,处于高频段,如果没有很好的地平面,很容易干扰其他信号。
同时,CPLD开始工作正常,那就是说逻辑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异常,又是两层板,电源、信号走线都可能成为接收天线。

当然以上分析只是从现行推理的,哪个可能性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发射的问题,而是GPS相对来说,处于高频段,如果没有很好的地平面,很容易干扰其他信号。
同时,CPLD开 ...

PCB板的地处理的并不好,由于是第一次分割模拟地,数字地,好像在这方面的处理不够。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我相隔了一定的距离敷铜的,然后在数字地那边通过0欧姆电阻与模拟地相连。应该是处理不当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是学生,我倒觉得很烦人,问题影响着进度。刚才还想打开AD重新画板,于是坛友你来了这么一句。。。 ...

你能定位到这个,挺不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PCB板的地处理的并不好,由于是第一次分割模拟地,数字地,好像在这方面的处理不够。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 ...

隔离距离不够,同时像高频信号的处理,最好用多层板,给高频信号一个完整的地回路。

而接地可以在GPS芯片下面直接桥接。不要用电阻,0欧电阻对于高频信号那就是真正的电阻了,两端一定会有压差,会影响GPS工作的。

SMA是GPS的输出端吗?如果是,那就不合理了,好好的分割就破坏了。

不太了解你的GPS模块,一般来说,可以用一个独立的小岛来放GPS模块,与其他电路的接口只剩下电源和数字接口了。

网友C:
对于封装好的GPS 模块来说,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数据电路了。二层板也够了,关键的电源处理和接地。SMA的接地端是GPS模块的良好接地端。注意面板,如果你的外壳不是全封闭,那么天线出口最好和其他信号隔离,然后要给GPS一个良好的外部接地端。
不这样做不见得不能工作,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信号的可靠性。

网友M:
建议使用四层板单独一层走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封装好的GPS 模块来说,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数据电路了。二层板也够了,关键的电源处理和接地。SMA的接地 ...

电源处理的话,昨天测试过,噪声不是很大的。SMA在另外一块PCB上与CPLD的相互影响不大,奇怪的是,不久前稍微焊接一下CPLD的外部复位电阻,波形开始出现,但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消失不见,或者是出现几个不完整的波形。

网友C:
这款CPLD我也遇到过波形不完整的情况。
处理的方法就是全面使用时序电路描述方式,杜绝一切组合逻辑。
也就是说所有信号操作都是在主时钟的上升沿进行赋值变化。

也许我们的问题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CPLD我也遇到过波形不完整的情况。
处理的方法就是全面使用时序电路描述方式,杜绝一切组合逻辑。
也就 ...

这个没问题 我都是用的always posedge clk。
谢谢回答,也请关注问题后续。

网友C:
因为没有实物,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
建议你重新焊接一块板卡,只焊电源和CPLD,写确定CPLC逻辑没有问题,然后再一个功能模块一个的增加,这样好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没有实物,无法提供更多的帮助。
建议你重新焊接一块板卡,只焊电源和CPLD,写确定CPLC逻辑没有问题, ...

问题解决!估计是CPLD片子的问题。排除之后,输出一切正常。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估计是CPLD片子的问题。排除之后,输出一切正常。谢谢!

网友N:
如果是周期性问题的话,
那基本可以去定时硬件EMC没做好,
产生周期性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