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G-sensor power 线路请教

楼主(2017-03-26):
请教一个线路,图一线路是给图二的G-sensor LIS2DH12)的power线路,其中的Q1005 Q1006 在线路中是NC 掉的(预留的),

我的疑问是:如把Q1005 上件,图一中的GPIO2_G_SENSOR_VDD_EN 信号起来后把Q1005 导通,会不会把VBAT 通过R1049 拉到GND造成短路

客户加入Q1005Q1006 的意图应该是通过GPIO2_G_SENSOR_VDD_EN 信号起来 SGM2036 EN 拉低 来把 G_SENSOR_VDD 拉低。

图一

图二

网友A:
不会造成短路
R1049是10k LDO的使能脚 拉低 LDO 禁止输出
同时使得g-sensor-vdd 电源迅速放电

网友B:
不会短路;

客户的想法是对的,控制圣邦微芯片的使能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二楼,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