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5编译出错

楼主(2017-03-26):
STM32F103C8用keil5编译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很不解啊有谁知道的吗,是最新版的V3.5.0的库,学习STM32卡这了,没法往下进行了

网友A:
什么鬼,重定义?是不是工程配置的问题,你直接在官方提供的模板例程里面修改。

网友B:
你的这些定义都找不到。

网友B:
你是不是没有在keil使用STM32宏定义STM32F10X_CL?

楼主:
设置了宏定义STM32F10X_HD

网友C:
keil5要需要去掉STM32F10X_HD宏设置!!keil4才需要加上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keil5要需要去掉STM32F10X_HD宏设置!!keil4才需要加上这个。

确实是这个问题,,去掉就没这些错误了

网友D:
寄存器IRQn找不到

网友D:
定义使用哪个stm32系列芯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