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如何实现实时语音传输?

楼主(2017-03-26):
最近刚学习蓝牙,公司要求开发一个蓝牙应用,现在实现的主要功能是通过蓝牙的ADC实时的采集声信号传输到手机上,处理之后返回蓝牙设备发声(APP软件主要做一些复杂的语音处理)。问题是,很多基于ROM的芯片只能在接通电话的时候开启蓝牙语音采集呢?如果这样是不是APP软件可以发送一个指令给蓝牙,强制开启?不接电话的时候我怎么通过ADC传递语音信号出去呢?datasheet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还请大神指点江山

楼主:
么有人回答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只是一种通讯协议.

嗯。也就是说协议支持就可以了是吧。
如果我想在非电话状态下,保持和手机端通过蓝牙一直发语音数据进行交互,需要哪些协议?硬件上没有要求吗,是不是至少是蓝牙2.1 EDR,蓝牙支持A2DP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也就是说协议支持就可以了是吧。
如果我想在非电话状态下,保持和手机端通过蓝牙一直发语音数据进行 ...

先彻底闹清手机蓝牙操作情况,然后写app软件,把自已的动作整进去.

网友B:
基本的概念你还要再看看

楼主:
感谢:
谢谢各位的提醒,最近对蓝牙做了简单的了解后,我又来了,哈哈

上次的问题转化为以下问题:
1、蓝牙设备接收16K 16bit 2路音频数据
2、蓝牙设备发送16K 16bit 4路音频数据

疑惑:
1、目前问题是蓝牙的带宽,虽说达到了24Mbps的速度,但那是理论的,自己实测只有1-2Mbps,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能使用到更高的速度,还请大神告知啊
2、按照协议栈上体现出来的,一般手机电话走SCO和eSCO通道,播放音乐ACL通道。我想知道的我能否在非电话状态下,通过ACL通道接收2路语音数据,同时使用ACL通道发送4路音频数据出去?能否在非电话状态下复用SCO链路分担语音数据的传输(分担可能用的不对,不管SCO和ACL到基带那都只有一个通道往外发)?

以上是自己的一些意淫,还望大神过来指点一二啊,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