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测量IGBT Ic电流的方法讨论

楼主(2017-03-26):
楼主是做逆变器的,用的拓扑结构时T型三电平,具体可以网上找,上下桥臂高压管,中间桥臂低压管。每个IGBT封装内都带续流二极管。在实验室测试过程中,发现一个方法,我测取后面用于滤波的电感电流。电感电流波形如图(网上找的图),我用示波器存取波形的CSV格式,然后筛选出波形中所有上升沿数据,用均方根值的求法求出半个市电周期内所有电感电流上升沿的电流有效值。该有效值就是流过上桥臂的Ic电流有效值。请问大侠,我用这种方法来大致估算流过IGBT的Ic电流是否可靠?另外在评估IGBT IC电流时,规格书中的Ic表示的是有效值?下面提及的脉冲电流一般指多少时间内的,如果在设计硬件过流值时,是参考Ic有效值还是瞬时脉冲Ic?

电感电流波形

电感电流波形

网友A:
建议楼主上传下电路图

网友B:
楼主,我有个三电平问题请教一下,你们一个三电平模块,包括四个管子,需要用几个隔离的DCDC电源来供电呢?是两个还是四个?

网友C(2017-06-09):
规格书中的Ic一般指芯片级别的的直流电流承载能力

网友C:
目前电流保护一般都会有两种,

一种是过流,可以用有效值来保护,也可以采用峰值来保护,因为一般输出都是低频,我感觉区别不大,用峰值的多些;
另外一种是短路保护,就是桥臂直通造成的IGBT退饱和保护,这个必须用硬件来实现。

楼主(2017-08-06):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个三电平问题请教一下,你们一个三电平模块,包括四个管子,需要用几个隔离的DCDC电源来供电呢? ...

两个

网友B:
额,假设三电平IGBT为 ‘1’ 型三电平拓扑,从上到下编号为1234管。 如果1 2管公用一个隔离电源,那么当12管关闭时,1的E和2的E不就是一个电位了吗?这时原本12两个管子共同承担直流侧电压,但由于1的E和2的E等电位,不就相当于1个管子承受直流侧整个电压?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吗?我觉得要用四个电源的原因也是基于此。望您能给我解惑,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