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状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3-27):
你想问会不会形成一条通路

网友B:
楼主,三极管三种工作状态:截止、放大和饱和,你判断首楼电路是不是截止和放大。难道有第四种状态?

网友B:
     三极管电路三种工作形式:共射,共集和共基;三种工作状态:截止,放大和饱和。这是模电入门知识,属幼儿园级别。

网友C:
BJT小功率管在集电极电位与基极电位相等时仍处于放大区,但已经相当接近饱和区。可以说是在放大区的边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BJT小功率管在集电极电位与基极电位相等时仍处于放大区,但已经相当接近饱和区。可以说是在放大区的边缘上 ...

好像在饱和

网友C:
通常把集电极电位低于基极电位(NPN管)的状态称为饱和,而把集电极电位与基极电位相等作为分界。
这只是为了计算方便。实际上,集电极电位略低于基极,多数小功率三极管仍能起到放大作用。典型例子就是“电流镜”。

网友C:
这是LM324运放内部结构。
蓝色圈内Q8Q9两管是Q2Q3的集电极恒流源负载。既然是恒流,三极管必是处于放大区。如果是处于饱和区,集电极输入等效电阻一定非常小,无法作恒流源使用。

网友C:
前图中红色圈内是运放输入级,为集电极接地(电源负端)的PNP管。
但该运放datasheet中却声称输入端共模范围可以为零:

可见输入端接地,输入端的两支PNP管仍处于放大区(若不然运放就不能放大了)。
我曾实验过,LM324运放(LM358完全相同)输入端为负0.1V左右时仍可正常放大,甚至可以低到比电源负端还低0.2V仍能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