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22ZE+史上第四详细nucleo-722ze测评五

楼主(2017-03-26):
专有代码读保护功能【PC-ROP】测试——测试完就报废系列

1,开箱晒照和资料汇总
2,所需驱动下载简介

3,开发环境搭建与功能小试

4,MDK5环境CoreMark移植与测试

stm32f722有PCROP专有代码保护功能,这个功能简单介绍一下:
PCROP 为Proprietary code readout protection 的缩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专有代码读出保护的功能。与RDP 对整片Flash读保护不同的是,它只是针对Flash 的某些特定区域进行代码的读写保护。所以它可以被用来保护一些IP代码,方便进行二次开发。它存在于多个STM32系列中,比如STM32F4,STM32L4,STM32F7等。
另外这是官网关于pcrop的介绍:

同时在介绍中也说了有两个配套的代码,保护n和保护n+1,具体的地址为: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 ... e/x-cube-pcrop.html
该地址上有关于pcrop的相关资料,具体的代码由于太大需要大家自行去下载,而文档我会在最后面分享出来,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下载进行了解。

pcrop该功能的使用是非常简单的,只需要设置FLASH_OPTCR2 register就可以了,具体的方法如下:

可以看到该设置是非常简单的。
另外我们回到官方代码,这部分代码是对parop的操作,

而在主函数这里可以看到,如果parop初始化成功 LED1会亮,失败的话LED2会亮,

另外我们再看第二个工程:

配合我们的板子来说一下具体的现象,烧录完代码之后刚上电,是在LED2蓝色灯闪烁的while里面跑,
当按下user按键的时候,会继续往前跑,如果失败还是蓝色灯闪烁,如果成功的话是绿色灯LED1闪烁,具体现象如下:

然后我们打开st的软件Utility 点击Target——connect,然后就连接到了我们的722的板子,然后就可以看到下面的memory中的数据:

然后在设置中,我按照官网的指示来了。。。但是感觉这个功能好厉害,就手贱把所有的flash都勾上了。。。。。。

然后悲剧的一幕就出现了。。。软件直接连接不到目标722的板子了。。。然后根据软件提示选择了:

选择了如上模式,然后就可以连接上了。。。但是悲催的一幕是:

可以连上板子,但是软件提示无法读取memory。。。果然,这个功能就是厉害!
然后我的板子再也烧不进去代码了。。。
如下图:

好吧。。。通过我的测试大家都知道了。。。pcrop代码保护功能是有范围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好了,这个功能就测试到这里。。。我去找解救办法了。。。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

Proprietary code read out protection (PCROP).pdf

Proprietary code read-out protection (PCROP),software expansion for STM32Cube.pdf

网友A:
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

虽然是这么说 但还是很心痛啊。。。

网友B:
T公司的多个STM32产品系列,比如STM32L1、STM32F4、STM32L4、STM32F7、STM32H7等都支持PCROP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公司的多个STM32产品系列,比如STM32L1、STM32F4、STM32L4、STM32F7、STM32H7等都支持PCROP功能。 ...

ST公司~ 这个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楼主: 整个芯片 全面 擦除 ?

都 没有 办法 恢复 为 空白芯片 吗 ? ...

昨晚测试了 不行,提示芯片写保护,flash无法擦除

网友D:
幸好没轻易去试,后果很严重呀!如果测评要求这一项就申请再补偿一块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幸好没轻易去试,后果很严重呀!如果测评要求这一项就申请再补偿一块板子吧! ...

不是的小伙伴 你理解错了 这个功能很强大 只是我自己的操作不当导致的,pcrop保护的flash有范围限制,而我把所有的flash全点了,导致的。仅仅是提醒大家不要像我一样

网友E:
持有源码也不能解锁?这么凶残的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昨晚测试了 不行,提示芯片写保护,flash无法擦除

恭喜恭喜,终于搞坏了一块,记得我刚用F4时,想写保护,本来是写保护级别1就可以了,但偏偏写入级别2,后来只能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持有源码也不能解锁?这么凶残的功能...

他这个有保护级别。。只是**作不当导致代码烧录不进去
保护级别分为级别0 级别1和级别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终于搞坏了一块,记得我刚用F4时,想写保护,本来是写保护级别1就可以了,但偏偏写入级别2,后 ...

查过了。。。市场上暂时很难买到722zet6 等等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过了。。。市场上暂时很难买到722zet6 等等吧。。

评估板才刚出来,你就想能买到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评估板才刚出来,你就想能买到芯片啊?

很多平台已经能拿到货了
但是zet6得批量才能拿到。。。所以等零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多平台已经能拿到货了
但是zet6得批量才能拿到。。。所以等零售了。。 ...

那估计得等上一个季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估计得等上一个季度啊

等吧 没办法 谁让自己太任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等吧 没办法 谁让自己太任性。。。

网友G:
PC-ROP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呢,是跟烧写熔丝位一样吗?

网友G:
楼主怎么重新烧写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ROP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呢,是跟烧写熔丝位一样吗?

不是的 熔丝位是IO引脚功能设定,这个要配合修改寄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怎么重新烧写代码的?

我用keil烧写无法操作,用utilty擦除也失败。。还没测试isp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小伙伴 你理解错了 这个功能很强大 只是我自己的操作不当导致的,pcrop保护的flash有范围限制,而 ...

是这样,明白了,感谢分享。

网友H:
PC-ROP不会造成芯片报废。只有把flash保护提到2级才会报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ROP不会造成芯片报废。只有把flash保护提到2级才会报废吧

对的 提升到2级是不可逆的,但是可能操作不当 把全片flash都读写保护了。 暂时恢复不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恭喜恭喜,终于搞坏了一块,记得我刚用F4时,想写保护,本来是写保护级别1就可以了,但偏偏写入级别2,后 ...

设置为LEVEL 0 也是没法设置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设置为LEVEL 0 也是没法设置啊

我用的是F4哦,407单片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的 提升到2级是不可逆的,但是可能操作不当 把全片flash都读写保护了。 暂时恢复不了 ...

st-link utility可以解。在sram中运行解锁程序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st-link utility可以解。在sram中运行解锁程序也可以

求教utility如何解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link utility可以解。在sram中运行解锁程序也可以

怎么搞呢???求解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怎么搞呢???求解

查看该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1698408-1-1.html
仅用于解锁PC-ROP的锁。2级保护的锁是无解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求教utility如何解呢

PC-ROP参考:https://bbs.21ic.com/icview-1698408-1-1.html
2级保护是无解的。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PCROP

网友J:
NUCLEO-F722ZE怎么才能反复写?

楼主:
引用 网友J:
NUCLEO-F722ZE怎么才能反复写?

正常应该都可以反复烧写的,去掉pcrop就可以

网友K:
皈依你是把 Sector 0 也 PCROP 保护了吗?
我这么干之后 ST-Link Utility 表示 “Cannot connect to target!",寄存器都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皈依你是把 Sector 0 也 PCROP 保护了吗?
我这么干之后 ST-Link Utility 表示 “Cannot connect to target ...

是的啊。。。我都发出来帖子告诫大家了 你还这样干。。。 废了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