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采集剩余电流信号

楼主(2017-03-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STM32测量剩余电流互感器输出的剩余电流值,我直接采用的周期信号有效值的算法求,但是结果和标准的相差很大,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噪声干扰太大,导致结果不准确,有哪位做过这个的吗?谢谢。。。。

网友A:
使用数字滤波算法了吗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硬件的电路?这个可能跟你的硬件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数字滤波算法了吗

只用了均值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的硬件的电路?这个可能跟你的硬件有关系。

是和硬件的滤波有关,还是运放电路?

网友B:
先检查硬件,然后再找软件原因

网友C:
你是怎么配置的采样的?具体说一下

网友:
你使用的什么采样?前端信号是什么?这个都得具体说。

网友D:
上图纸。
上图纸。

网友E:
相差很大,就不是噪声干扰问题了;
噪声干扰最多造成测试数据很不稳定;

你算法上可能有很大问题吧;

网友E:
互感器输出的是交流低频信号吧;
你用平均值滤波,那不是有效信号都被你滤掉了;

可以用软件低通滤波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配置的采样的?具体说一下

采集8个通道的剩余电流信号,信号和工频是一样的,都是50Hz,采用定时器+ADC+DMA的方式采集,每个通道采集64个点,对应一个周期,再将64个点,用有效值值公式求解其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配置的采样的?具体说一下

这里我感觉有个问题就是,AD配置成扫描模式,通过定时器触发AD转换,采集8个通道中每个通道的第一个点,接着第二个定时器触发采集8个通道中每个通道的第二个点,直到将每个通道的64个点采集完成,关闭AD和定时器,进行有效值的计算,完成之后再开启AD+定时器+DMA继续进行采集。这里的问题就是每次定时器触发的时间间隔内,能保证将8个通道都采集完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相差很大,就不是噪声干扰问题了;
噪声干扰最多造成测试数据很不稳定;

算法就用到两种,滤波和有效值的求解。有效值求解应该没有问题,另外就是滤波,但是我用示波器打出来看了一下,波形比较干净平稳。波形不是标准的正弦信号,但是一个50HZ的周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互感器输出的是交流低频信号吧;
你用平均值滤波,那不是有效信号都被你滤掉了;

平均值滤波是滤的有效值,不是采样的AD值。每个周期采样64个点,这个64个点用什么滤波方式?我后面用了去除最大值和最小值后效果要好些。因为信号有个类似三角波的有个尖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