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会把PC打死吗?

楼主(2017-03-27):
RS485卡,PCI-E的。如果有大的干扰信号窜入,会不会导致PC死机、重启?
请注意485是差分的。
谢谢

楼主:
补充:商家号称这个卡有如下的保护措施,当然我无法验证:

600W浪涌保护, 15KV ESD全信号保护

采用先进的iCoupler 磁隔离技术,能够提供高达2500Vrms的隔离电压,高共模瞬变抗扰度:>25KV/us。

功耗仅为光电耦合器的 1/6--1/10 ,具有比光电耦合器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时序精度和瞬态共模抑制能力。同时也消除了光电耦合中不稳定的电流传输率,非线性传输,温度和使用寿命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A:
要验证很简单 拆开 直接看下电路
1 485的保护电路是否有,加了什么型号的TVS
2 磁隔离技术,无非就是个数字隔离芯片,看看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补充:商家号称这个卡有如下的保护措施,当然我无法验证:

600W浪涌保护, 15KV ESD全信号保护

600W的保护,就是所谓加个600W的TVS管。 保护措施是按照以下三个主要威胁:雷击浪涌冲击(IEC61000-4-5)ESD 或静电放电 (IEC61000-4-2)EFT 或电快速瞬变 (IEC61000-4-4)。

网友C:
如果不是隔离的,理论上有可能,这跟485的差分无关,应理解为强共模干扰。

网友D:
要做好相关保护措施,emc、安规、静电防护等;以前公司大型设备采用的是PC机,在测试emc时烧坏过几次主板;还好联想售后非常好,一个电话就上门更换主板!用的是PCI转CAN,通过CAN总线控制设备。

网友E:
485不隔离,理论上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