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例程CCS编译失败,已添加文件仍提示找不到???

楼主(2017-03-27):
controlSUITE里面的工程编译出现找不到文件,但已经添加了该文件.. 仍提示找不到?

网友A:
工程配置有问题。
错误提示里的文件位置不像是工程里的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配置有问题。
错误提示里的文件位置不像是工程里的那个文件

我是不是应该在includes 里面添加这2个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不是应该在includes 里面添加这2个文件就可以了?

你看看工程配置的界面,看是否包含这两个文件的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工程配置的界面,看是否包含这两个文件的目录

配置也都包含了目录

楼主:
哪位大神帮帮忙呢

网友B:
CCS文件找不到,添加目录。

网友B:
这个库的路径在编译环境设置?

网友C:
你的这个路径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C:
看你的工程文件路径显示的不是这个路径

网友D:
controlSUITE里面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D:
CCS的版本不是太高了吗?

网友E:
这个文件路径不对吧。

网友E:
这个编译器没有问题吧

网友F: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一下,给你看看。

网友F:
这个路径有什么问题

网友G:
controlSUITE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关联什么

网友H:
这个cmd文件能够打开吗

网友H:
lib的路径可能没有添加进去

网友C:
这个直接拷贝的controlSUITE文件吗

网友C:
CCS设置不正确的。

网友I:
看看这个两个文件能够打开读取吗

网友I:
这个IQmath.lib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J:
CCS编译错误,应该是路径有问题。

网友J:
这个文件能够打开吗?

网友K:
这个是文件找不到吗

网友K:
一个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文件,可能配置文件不能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