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黑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3-27):
右击桌面选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电源/电源使用方案。1、点下拉列表选:“家用/办公桌”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中设置为“从不”按应用。2、点下拉列表选:“演示”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中设置为“从不”按应用。3、点下拉列表选:“一直开着”将关闭监视器、关闭硬盘、系统待机、这三个内容的列表设置为“从不”按应用即可。
黑屏故障的出现,尤其在一些较老的电脑或组装电脑中。电脑黑屏故障的原因有多种,如显示器损坏、主板损坏、显卡损坏、win8xtzj點com 显卡接触不良、电源损坏、cpu损坏等。对于电脑黑屏的处理基本上采用排除、替换相结合的方法,其原则应本着先替换排除可疑性最大的部件。对于普通电脑用户来讲,专业知识不足,可以按下列步骤分析故障原因,以便可以自己动手排除故障。首先检查接触是否良好。可分别检查显卡与显示器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显卡与主板I/O插槽之间的接触是否良好,必要的话可将其取下,重新安装一次,确保安装到位,接触良好。如果接触没有问题,最好是换一台显示器试一试,以便确定显示器无问题。
如果显示器没有问题,查看cpu风扇是否运转,如运转,用万用表测量电压输出是否正常为±12V、±15V,若不正常可以换一个电源试一试。
如仍出现黑屏,则取出电脑内所安装的组件,仅留下cpu、显卡、内存条,则可把故障原因限制在cpu、主板、内存三者之中。一般如果内存有故障,应有报警声。如果排除了内存故障,只有cpu和主板了。
换一个正常的cpu(应当与所检测电脑兼容),开机重新检测,如仍出现黑屏,则只能换一个主板了,问题也应该出现在主板上。电脑黑屏故障可能表明电脑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不妨在出现黑屏现象时按上述方法加以排除。在处理过程中应该灵活应用排除、替换方法,针对适时出现的现象加以排除处理。

网友A:
win7很少遇到黑屏蓝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