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A P11.1口不能作为输入检测吗?

楼主(2017-03-27):
我想用P11.1作为输入检测外界高低电平,无法实现,检测不了,当P11.1口接到高电平后仿真器无法仿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是如何检测高低电平的?
P11.1不支持外部中断。可以用不断读取io状态的方式检测高低电平
这个io和仿真器的仿真没有关系

网友B:
P11.1不是复用IO吧

网友B:
是不是外部电压过高造成的。

网友C:
是不是映射的引脚错误了?

网友D:
仿真器不占用这个接口就可以。

网友D:
楼主使用的高电平是直接接到高电位吗?

网友E:
IO接通之后不能仿真?

网友E:
MCLK这个不影响芯片仿真吧。

网友F:
这个IO不会影响电平。

网友F:
不接通这个 P11.1,能不能仿真?

网友G:
P11.1只有MCLK一个复用功能。

网友G:
仿真器不能兼容运行吗?

网友:
你配置P11.1作为其他输出了吗

网友:
这个仿真器不能仿真不一定配置了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