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急求示波器探头!!!

楼主(2017-03-27):
求sbd6型超低频双线示波器探头,老古董了,不太好找,又能匹配的转接头也可以。

网友A:
可以当古董了吧,上个图啦

网友A:
对了什么样的接头,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什么样的接头,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当古董了吧,上个图啦

发楼下了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成不成是泰克的,做低频测量的
http://www.gooxian.com/product_detail-4421.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成不成是泰克的,做低频测量的
http://www.gooxian.com/product_detail-4421.htm ...

这个接口不行的

网友B:
电视天线插头。

网友A:
用一个bnc转sma的接头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gooxian.com/product_detail-2870.htm
这样的转换头看中不中

插不上去吧。

网友B:
我看你用普通示波器探头把外圈拆掉可能能用。

网友B:
你这个是DIN   L9的头吧。

网友C:
这个是天津无线电六厂出的吧?

网友D:
这个很古拉的。普遍都用泰克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