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这个芯片还有救吗?

楼主(2017-03-27):
STM32F042

时钟配置错误导致调试口下载不了flash了,还有救吗?

    // Select system clock source
    RCC->CFGR &= (uint32_t)((uint32_t)~(RCC_CFGR_SW));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_HSE;//RCC_CFGR_SW_PLL;

    //Wait system clock source
    while ((RCC->CFGR & (uint32_t)RCC_CFGR_SWS) != (uint32_t)RCC_CFGR_SW_HSE)
    {
    }

网友A:
按住复位键,连接不上芯片吗?

网友B:
有救的。你可以通过ISP方式连接后将芯片内的程序清掉。
也可以利用stlink utility工具,先按住复位键,松手的同时连接。可能要多试几次。

楼主:
搞定了,先复位,再执行下载,掌握一下时间再放复位就可以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C:
这个没有问题,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C:
检查电压是不是稳定,晶振合适吗

网友D:
重新更新下程序就好了;

网友E:
我是菜鸟,随便看看

网友F:
st的单片机经常会无法使用jlink,此时,将isp引脚接地,然后上电,即可使用jlink烧录。后面,则不需要短接isp了。只要出现无法使用jlink都可以尝试此方法,nxp的单片机也可以,其他没试过。

网友G:
先复位,再执行下载,掌握一下时间再放复位就可以了

一直按着复位键吗?多长时间

网友H:
写程序能把芯片写坏的,
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放心吧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