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N-MOS的驱动电路能用吗?谢谢

楼主(2017-03-27):
上面是驱动电路和NMOS管的参数。
1.请帮忙看一下这个电路能用吗?
2.电阻R1的阻值选择是否合适?
3.去掉电阻R1行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我看能工作,但去掉电阻就不行了,因为你的是N沟道,至于,什么值最好,我想就是多做试验了

网友B:
R1不建议去掉,阻值可以改大一些;
O1的1脚2脚等于直通电源,会烧

网友C:
建议G级串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不建议去掉,阻值可以改大一些;
O1的1脚2脚等于直通电源,会烧

哦 是的 限流电阻忘了,还是你细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G级串个小电阻

为什么呢?请赐教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能工作,但去掉电阻就不行了,因为你的是N沟道,至于,什么值最好,我想就是多做试验了 ...

为什么是N沟道就不能去掉这个电阻呢?谢谢

网友C:
加下拉电阻为了防止误导通,串个电阻提高稳定性,特别是在高频电路中作用很大

网友D:
缺少3颗电阻一些电容

网友E:
如果是我:第一,光耦的控制端串联一个220-330R的0603小电阻限流;
               第二:MOS管控制端串联10-20R电阻限流;
               第三:R1改为10-100K,并并联一个12V-20V的TVS管;
               第四:如果对速度有要求,就使用推挽输出,而不是直接光耦输出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N沟道就不能去掉这个电阻呢?谢谢

因为你去了后,就不能导通,也就控制不了

网友F:
发光支路串个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去了后,就不能导通,也就控制不了

没有那个电阻就不能关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MOS管內部的DG间以及GS间都有不小的结电容,而结电容会儲电,当Cgs结电容的儲电电压大于门限电压时MOS将自 ...

哈哈 终于看到一个意见与我相同的,其他楼的答案简直让我不容直视,

网友J:
R1不能去掉,因为要在PC817截止时让FET可靠截止。另外,PC817接单片机端建议串上1K限流电阻,避免发光管过流损坏。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第一,光耦的控制端串联一个220-330R的0603小电阻限流;
               第二:MOS管控制端串联1 ...

IGBT中是 G  E间加反向串联稳压管18v,这里加TVS作用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哈哈 终于看到一个意见与我相同的,其他楼的答案简直让我不容直视, ...

阻值1k到10k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用的 是 MOS 管,栅极 很灵敏。

原来如此  谢谢指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问这种问题:【为什么呢?请赐教 】
感觉——你不是 学电子专业的 。。。

分析的真好  佩服。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下拉电阻为了防止误导通,串个电阻提高稳定性,特别是在高频电路中作用很大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缺少3颗电阻一些电容

大神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第一,光耦的控制端串联一个220-330R的0603小电阻限流;
               第二:MOS管控制端串联1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R1为什么要并联TVS管呢?MOS管的DS两脚之间要不要并联TVS管?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MOS管內部的DG间以及GS间都有不小的结电容,而结电容会儲电,当Cgs结电容的儲电电压大于门限电压时MOS将自 ...

原来是这样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去了后,就不能导通,也就控制不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那个电阻就不能关断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光支路串个电阻。

限个流  对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R1不能去掉,因为要在PC817截止时让FET可靠截止。另外,PC817接单片机端建议串上1K限流电阻,避免发光管过 ...

好的 限流电阻 忘了 谢谢

网友M:
你这个控制的频率是多少,如果用法跟继电器一样,g极串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了,要是上k的控制频率,这么简单的驱动电路肯定不行的

网友M:
还有,加热器件最好反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感抗尖峰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这个控制的频率是多少,如果用法跟继电器一样,g极串个电阻应该就可以了,要是上k的控制频率,这么简单的 ...

用于PWM占空比控制半导体制冷片工作的。类似于PWM波控制加热功率。如果是上K的频率了,这个电路怎么改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有,加热器件最好反并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防止感抗尖峰

好的 谢谢指点

网友M:
如果需要PWM控制,需要用推挽的方法来驱动,保证MOS快速开关,类似下面的图片

网友C:
楼上这个经典的推挽电路不错

网友N:
R1不能去掉,因为要在PC817截止时让FET可靠截止

网友O:
引用 楼主:
用于PWM占空比控制半导体制冷片工作的。类似于PWM波控制加热功率。如果是上K的频率了,这个电路怎么改造 ...

你这个电路MOS管不发热吗?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电路MOS管不发热吗?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

没用过。我也不懂。借鉴的别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需要PWM控制,需要用推挽的方法来驱动,保证MOS快速开关,类似下面的图片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这个电路MOS管不发热吗?频率越高发热越厉害。

为什么频率越高越发热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谢谢啦

各位热心网友回复你了啊已经,既然是供电,电容肯定是少不了的

网友P:
另外你的电路还有个问题,就是光耦本来是隔离前后级的,但你这光耦就没起做用呀

网友P:
引用 网友L:
还问这种问题:【为什么呢?请赐教 】
感觉——你不是 学电子专业的 。。。

看错啦

网友Q(2017-11-22):
楼主结贴未?最终你的方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