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CubeMX自动生成的程序调试出错,帮忙看看那你配置错误?

楼主(2017-03-27):
STM32CubeMX自动生成的程序调试出错,帮忙看看那你配置错误?
出错:

开发板使用的是25M晶振。STM32CubeMX时钟配置如下:

网友:
错误提示什么

网友A:
下面报错了吗?

网友A:
编译之后报错,才能知道你的配置有什么问题

楼主:
STM32CubeMX建立的模版。编译没有错误提示,调试运行到这里就进入 error—handler

查官网,发现STM32CubeMX最新版本4.20有bug,用4.19没有问题

网友B:
外部时钟不起振。

网友C:
是不是只能用HSI不能用HSE?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以前的Cube生成的文件就可以。只能等官方修复了

网友C:
找到了网友提供的解决方法:
找到SystemClock_Config函数中的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ep = RCC_OSCILLATORTYPE_HSI|RCC_OSCILLATORTYPE_LSI|RCC_OSCILLATORTYPE_HSE;
将其修改为: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链接:stm32cube.com/article/135

网友D:
程序单步调试会停留在哪里?

网友D:
单片机运行的时候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了网友提供的解决方法:
找到SystemClock_Config函数中的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ep = RCC_OSCI ...

好像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单步调试会停留在哪里?

进入err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