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有点奇怪啊,28035捕获引脚有三个,都标的cap1

楼主(2017-03-27):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应该就是CAP1可以连接这三个脚的其中一个
方便硬件设计和规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就是CAP1可以连接这三个脚的其中一个
方便硬件设计和规划吧

嗯,实际上只能配置其中一个为cap模式,我把另外两个配成普通引脚监测电平,而一个cap引脚也可以直接监测占空比了,够用了。非要都配成cap功能的话另外两个脚可以分别接hrcap1,2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