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大侠设计电路

楼主(2017-03-27):
1.输入DC:0-12V可调,且电流方向可以反转,推3PC LED 分别为L1/L2/L3(正白、暖白、红灯),正接L1/L3亮,反接L1/L2亮
2.要求1.5V LED能点亮
3.电路板尺寸22*10MM,空间有限,要求电路简单

网友A:
第二条去掉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条去掉就简单了

那我知道

网友B:
1个电阻+4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连接差不多1.5v为一路,另外两个倒置为一路,都由电阻限流。

网友C:
免费啊?
那不是很多公司都不用招工程师了,有项目就来论坛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免费啊?
那不是很多公司都不用招工程师了,有项目就来论坛问问

没事,只要搞得定,其它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事,只要搞得定,其它不是问题

问题到目前为止,众多建议中还没有1个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D:
这种表达说真的看不懂。楼主你自己能看懂自己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题目要表达明确才行。
1:DC0~12V可调,是指电源还是控制信号?而用可变电阻还是微控?;电流反转是用双掷 ...

1.电源、可变电阻、双掷开关
2.电源
3.双面、3个1*3*4的插件灯

网友F:
怎么看需求有点像二半吊子水平啊,
你用的LED是多大的啊,
LED一般都是恒流驱动+过压保护,
你调电压干什么,还需要驱动别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