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Link Utility不能识别 STM32F722 的FLASH容量?

楼主(2017-03-31):
在ST-Link Utility的GUI界面上,芯片信息里显示的 Flash size 为 unknown. 在别的朋友的截图里面,我也看到过这个现象。
而我用命令行的 ST-Link CLI 程序,报告的Flash大小是4096kB, 显然不对。

发现问题是因为我生成的 HEX 超过16kB代码的时候,烧写校验总是不成功。非得要手动操作先全片擦除一下,或者是把Sector 0, 1都擦除了再编程,才可以校验通过。然后我留意到软件没有识别出FLASH总容量,但是每个sector大小的信息它是知道的。

我的ST-Link Utility已经是刚下载的最新版本了。ST软件的bug?

网友A(2023-02-23):
我觉得你还是使用jlink吧,稳定多了

网友B:
好像是不支持读取flash大小吧

网友C:
我这个软件也不支持

网友D:
其实可以用jflash读取存储的大小

网友E:
都是这样啊,你用新版的STlink软件试试吧

网友F:
4M的存储啊?有这么大么

网友G:
有可能是这软件的事儿,跟我们也没啥关系

网友H:
一般STlink是通过唯一ID来识别的

网友I:
这个没啥好办法,软件就是不支持导致的

网友J(2024-07-0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K: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L: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M: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N: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O: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P: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Q: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R: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