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T6205CS5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7-03-27):
(无正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被R15和R14丶R13丶RN1分压后变得很小,而U1再把它放大给C12后面的复位端使用。 ...

C12上端就直接输出到外部去了哦,量了下,是个1M多的0-5V正弦
关键是最右边的那个2N3904的基极连到这个输入端是什么意思呢。
按照整个电路的功能的话,应该是2N3904那边会有个小电流过来吧
用这个LT6205进行放大

网友B:
看电路应该就是放大Q1端的信号,D31这边只是抬升基准电压的应该,防止正弦波在0V以下,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应该就是放大Q1端的信号,D31这边只是抬升基准电压的应该,防止正弦波在0V以下,不知道对不对? ...

貌似说到了一点啊,这个D31抬升基准电压是怎么个说法。
这个型号的话,是小信号开关二极管,还有100V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