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电路如何防止静电

楼主(2017-03-27):
我用光耦(PC817)搭了个桥式电路,控制LED灯。这样不管LED灯哪个方向都能点亮!
A B点是两个引线引出接在机台上面的LED(绝缘)。但实际应用过程中,光耦经常被静电打坏。有啥好的方法?
1:加TVS?  2:用专门的桥式芯片?

网友A:
IN1和IN2从哪里来的?特性是什么?你就是要求IN1和IN2只有要做够的电位差,LED就能点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1和IN2从哪里来的?特性是什么?你就是要求IN1和IN2只有要做够的电位差,LED就能点亮嘛? ...

一个低,一个高。芯片控制!

网友A:
直觉你的光耦不是被静电打坏的,没这么大能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低,一个高。芯片控制!

告诉你 不是被静电打坏的 是你有直通的情况,导致短路烧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