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启动

楼主(2017-03-27):
麻烦请问大家,下图为什么采用三个开关启动,都是什么作用?

网友A:
按不同开关分配不同的LRADC0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不同开关分配不同的LRADC0电压

和BOOT启动这边有什么关系,怎么理解、

网友B:
按下不同开关,输出的电压将不同,至于会导致什么,要看相关的后级电路了,但楼主并未提供。

网友C:
ADC按键电路,我的理解BOOT应该也是一个跳线帽或者开关的;那就是四个按键的ADC按键电路。

网友D:
同意5楼意见

网友E:
同意5楼,应该是ADC按键电路

网友F:
请问下你的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不同开关分配不同的LRADC0电压

谢谢啊,你说的很对是电压采样,前两个开关控制音量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不同开关,输出的电压将不同,至于会导致什么,要看相关的后级电路了,但楼主并未提供。 ...

谢谢啊,你说的很对是电压采样,前两个开关控制音量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按键电路,我的理解BOOT应该也是一个跳线帽或者开关的;那就是四个按键的ADC按键电路。 ...

谢谢啊,你说的很对是ADC电路,最后那个开关控制BOOT.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意5楼,应该是ADC按键电路

谢谢啊,你说的很对是ADC电路,最后那个开关控制BOOT.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