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使用JLink

楼主(2017-03-27):
最近在玩GD32F150芯片,可是按照官网的方式下载了MDK4.74的芯片包安装好后,编译示例程序可以成功,但是怎么都无法使用JLINK下载到芯片.
在MDK中,可以查看到已经找到了芯片,但是一执行Download,就提示失败,请问跟JLINK支持的芯片列表里面没有该芯片有关?已经在MDK的Jlink选项里面按照芯片设置了烧录的相关算法(ROM与RAM)
我的芯片是GD32F150C6,烧录的时候提示
JLINK Warming: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请问有没有大侠碰到过类似问题?是不是本身JLINK不支持?试了ULINK也是一样。

网友A(2017-09-20):
可以下载啊,你那个debug里面有没有配置好。

网友B:
T-bit of XPSR is 0 but should be 1.肯定可以下载的,你没设置好

网友C:
烧录时选择正确的FLASH算法。如附件图所示:如有问题请联系FAE 375880228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yMDE2fDllMjk3YmNkfDE3NjQyMzMyNjd8MHw%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