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2遇到了一个问题!!!采集不到信号

楼主(2017-03-27):
用msp430f5438A的P6.4管脚,模拟输入A4,初始化后,使用ADC转换,不管是A4接地(实际也测量为0左右)还是采集实际电压,采集回来的AD值在2000左右。
void Init_Timer_A1()
{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30000;                              //设置时钟中断周期为30ms
  //TA1CCTL2 = OUTMOD_7 + CCIE;                   // CCR2 set/reset  Interrupt enabled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
void InitADC12()
{
  P6SEL |= 0x10;                                                          // Enable P6.4 as A/D channel input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16ADC12CLK cycles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CONSEQ_0 + ADC12SSEL_2;       //MEM0,IFG0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time single channel,MCLK=4M
  ADC12MCTL0 = ADC12SREF_2 + ADC12INCH_4;                                 // ref+ = VeREF+, ref- = AVSS, channel = A4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P6OUT ^= 0x01;                             // Toggle触发 P11.0

  ADC12IE = ADC12IE0;
  ADC12CTL0 |= ADC12SC + ADC12ENC;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12IFG & 0x0001) == 0);
  Point_now = ADC12MEM0;
__no_oper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读的是ADC12MEM0,而不是A4对应通道的寄存器。

未设定ADC12CSTARTADD,不是默认是存在MEM0里吗, 转换存储的寄存器跟采样的通道不需要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未设定ADC12CSTARTADD,不是默认是存在MEM0里吗, 转换存储的寄存器跟采样的通道不需要一样吧 ...

刚翻了下手册,是我弄错了

网友A:
能否上传完整程序,我晚上试一下

网友A:
adc配置前要先ADC12CTL0 &= ~ADC12ENC。只有在ADC12ENC复位的情况下才可以正确配置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配置前要先ADC12CTL0 &= ~ADC12ENC。只有在ADC12ENC复位的情况下才可以正确配置adc ...

我查了下ADCCTL0的值,应该是配置的没问题,刚才出去了,我整理下程序,发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ADCCTL0的值,应该是配置的没问题,刚才出去了,我整理下程序,发上来 ...

#include "msp430x54x.h"

/*初始化电源*/
/*void Init_Power()
{
  P10DIR |= BIT0;     //15,-15使能端
  P10OUT |= BIT0;
  P10DIR |= BIT2;
  P10OUT |= BIT2;

}*/
//这里用来使能DC-DC芯片,产生放大器的双供电电源

void InitClock()
{

  P1DIR |= BIT0;
  P1SEL |= BIT0;                                                      //ACLK output,这时候可以使用示波器观察时钟信号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UCSCTL4 = SELM__DCOCLKDIV + SELS__DCOCLKDIV + SELA__DCOCLKDIV;      // 时钟来源:主系统时钟来源DCOCLKDIV;子系统时钟来源DCOCLKDIV;辅助系统时钟来源DCOCLKDIV
  UCSCTL5 |= DIVM__1 + DIVS__1 + DIVA__4;                            // 分频:主系统时钟1分频;子系统时钟1分频;辅助系统时钟4分频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FLL
  UCSCTL1 = DCORSEL_6;                                                // 10.7MHz<Fdco<39MHz
  UCSCTL2 |= FLLD__2 +121 ;                                           // 约4MHz DCOCLKDIV Fdco/4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FLL

// 等待错误标志清除,振动器稳定
  do{                                                       // 循环检测直到XT1,XT2和DCO稳定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 清除XT1,XT2,DCO故障标志
    SFRIFG1 &= ~OFIFG;                                    // 清除故障标志
   }while (SFRIFG1&OFIFG);
}
void InitADC12()
{
  P6SEL |= 0x10;                                                          // Enable P6.4 as A/D channel input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16ADC12CLK cycles,这里我用的2.5V外接基准电压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CONSEQ_0 + ADC12SSEL_2;        //MEM0,IFG0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time single channel,MCLK=4M
  ADC12MCTL0 = ADC12SREF_2 + ADC12INCH_4;                                 // ref+ = VeREF+, ref- = AVSS, channel = A4
}
//初始化Timer_A1
void Init_Timer_A1()
{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30000;                              //设置时钟中断周期为30ms
  //TA1CCTL2 = OUTMOD_7 + CCIE;                   // CCR2 set/reset  Interrupt enabled
  TA1CTL = TASSEL_1 + MC_1 + TACLR;             // ACLK, upmode, clear TAR
}

double Point_now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void)

{

  //P6OUT ^= 0x01;                             // Toggle触发 P11.0

  ADC12IE = ADC12IE0;
  ADC12CTL0 |= ADC12SC + ADC12ENC;                          //开始ADC转换
  while((ADC12IFG & 0x0001) == 0);
  Point_now = ADC12MEM0;
__no_operation();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nit_Power();

  InitClock();                           //初始化时钟

  Init_Timer_A1();                       //初始化定时器A1

  InitADC12();                           //初始化ADC12

  //Init_UART_3();                         //初始化UART

  while(1)
  {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__no_operation();
   }

}
debug时发现MEM0里的值是2000左右,难道是我得eVREF有问题。。

楼主:
还有Init_UART_3()我没有发上来,不过应该不影响的

网友B:
采集到的数据的村道对应的寄存器中的是关键。

楼主:
今天发现P6.4口电压什么也不接是1.5V,怪不得ADC采集出来是2200,这是为什么,测了好几个开发板,凡是有ADC采样的IO都是1.5V。。。。。迷茫。。。。。我试了一下,把一个100mV的信号输入P6.4,结果此时P6.4IO口的电压变为0.5V,难道不能直接将待测量信号加在ADC输入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发现P6.4口电压什么也不接是1.5V,怪不得ADC采集出来是2200,这是为什么,测了好几个开发板,凡是有ADC ...

能否上传下你ad采样部分的原理图,这个现象比较像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C:
好像没开启内部参考电压?
    // 选择内部2.5V参考电压,ADC12参考电压打开//
    ADC12CTL0 |=  (ADC12REF2_5V + ADC12REFON);

网友C:
传一份我在用的代码给你,可以参考下,希望有帮助。

网友C:
// 硬件接口配置//
// 开启全部ADC12通道的引脚//
#define ADC12_CH_EN         {P6SEL |= 0xFF; P7SEL |= 0xF0; P6DIR &= ~0xFF; \
P7DIR &= ~0xF0;}
// 关闭全部ADC12通道的引脚//
#define ADC12_CH_DIS        {P6SEL &= ~0xFF; P7SEL &= ~0xF0; P6DIR |= 0xFF; \
P7DIR |= 0xF0;}

// 寄存器相关定义//
// 打开ADC12模块内核//
#define ADC12_FUNC_EN                   ADC12CTL0 |= ADC12ON
// 关闭ADC12模块内核//
#define ADC12_FUNC_DIS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模块内核开启状态//
#define ADC12_FUNC_STA                  ((ADC12CTL0 & ADC12ON) >> 4)
// 禁止ADC12转换,可进行控制寄存器配置//
#define ADC12_CONFIG_EN                 ADC12CTL0 &= ~ADC12ENC
// 使能ADC12转换,不可进行控制寄存器配置//
#define ADC12_CONFIG_DIS                ADC12CTL0 |= ADC12ENC
// 启动采样转换//
#define ADC12_SAMPLE_START              ADC12CTL0 |= ADC12SC
// 停止采样转换//
#define ADC12_SAMPLE_END                ADC12CTL0 &= ~ADC12SC
// 开启ADC12温度传感器//
#define ADC12_TEMP_EN                   ADC12CTL2 &= ~ADC12TCOFF
// 关闭ADC12温度传感器//
#define ADC12_TEMP_DIS                  ADC12CTL2 |= ~ADC12TCOFF

void AiInit()
{
    // 开启全部ADC12通道的引脚//
    ADC12_CH_EN;
    // 配置ADC12寄存器//
    ADC12_CONFIG_EN;

    // 复位REFMSTR控制位,以修改ADC12参考电压控制寄存器//
    REFCTL0 &= ~REFMSTR;

    // 配置采样保持时间为8×ADC12CLK,采集模式为序列转换//
    // ADC12CTL0 |= (ADC12SHT0_1 + ADC12SHT1_1 + ADC12MSC);
    // 如果需要采集温度数据,则采样保持时间最少为128×ADC12CLK//
    ADC12CTL0 |= (ADC12SHT0_6 + ADC12SHT1_6 + ADC12MSC);
    // 选择内部2.5V参考电压,ADC12参考电压打开//
    ADC12CTL0 |=  (ADC12REF2_5V + ADC12REFON);
    // 序列转换从ADC12MEM0开始,采样通过ADC12SC控制位触发,采样保持信号来自采样定时器//
    // ADC12时钟源为SMCLK,不分频,采样模式为序列通道多次转换模式//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_0 + ADC12SHS_0 + ADC12SHP +
                 ADC12SSEL_3 + ADC12CONSEQ_3;
    // 参考电压输出打开(测试语句)//
    // ADC12CTL2 |=  ADC12REFOUT;

    // 开启ADC12温度传感器//
    ADC12_TEMP_EN;

    // 延时一段时间,保证参考电压稳定//
    DELAY_US(500);

    // 停止配置ADC寄存器//
    ADC12_CONFIG_DIS;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开启内部参考电压?
    // 选择内部2.5V参考电压,ADC12参考电压打开//
    ADC12CTL0 |=  (ADC12RE ...

楼主用的外部参考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外部参考电压

外部参考电压引脚应该是P5.0和P5.1吧,也没看到相关的配置呀

网友D:
使用ADC中断采集呢。

网友D:
选择P6.5作为模拟信号的输入端呢?

网友E:
电压数值不变化不稳定?

网友E:
程序配置没有问题,楼主的ADC信号测量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上传下你ad采样部分的原理图,这个现象比较像阻抗匹配的问题

这两天赶进度,一直没上论坛,问题解决了,确实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天赶进度,一直没上论坛,问题解决了,确实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解决了就好

网友F:
这个数据会不会变量?

网友F:
ADC采样找个例程代码参考学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参考电压引脚应该是P5.0和P5.1吧,也没看到相关的配置呀

再问一下哈,我用的msp4305438A,采用外部基准时,需要P5SEL|=0x01;吗,我发现加上ADC12CTL2|=ADC12REFOUT;后采集到的结果只有88了。。。

楼主:
改了硬件后,放大器输出为160mV, 我用的MSP430F5438A,想问下各位大大这个ADC模块有什么问题吗,我读取的电压值总是不对,输入电压160mV,换算后应该是270左右,而实际ADC采样到的是700到800,我尝试把ADC12SHT0_2变大,加长采样周期,结果得到的值是1400。。。(难道意思是ADC12SHT0_2采样时间还不够,那这误差也太大了。。1400和270)当我把ADC12CTL2 |= ADC12REFOUT打开时,ADC采到的数又变成了88。
我用的外置基准2.5V,实际测量硬件也是2.5V, 采样通道是P6.4,存储通道式ADC12MEM0,

#include "msp430x54x.h"

void InitADC12()
{
  P5SEL = BIT0;
  ADC12CTL0 &= ~ADC12ENC;
  P6SEL |= 0x10;                                                          // Enable P6.4 as A/D channel input
  ADC12CTL0 = ADC12ON + ADC12SHT0_2 + ADC12CSTARTADD_0;                             // Turn on ADC12, set sampling time, 16ADC12CLK cycles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12CONSEQ_0 + ADC12SSEL_2;   // Use sampling timer, single time single channel,MCLK=4M
  ADC12MCTL0 = ADC12SREF_2 + ADC12INCH_4;                                 // ref+ = VeREF+, ref- = AVSS, channel = A4
  //ADC12CTL2 = ADC12REFOUT;
  //ADC12IE = ADC12IE0;                                                         // Enable ADC12IFG.0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unsigned int read_ad()                   //开启一次AD转换,并读值
{
  unsigned int ad_value;
  ADC12CTL0|=ADC12SC + ADC12ENC;                   //给转换开始脉冲
  ADC12CTL0&=~ADC12SC;

  while((ADC12CTL1&0X01)==1);           //ADC转换忙信号时等待
  ad_value=ADC12MEM0;                   //读取转换结果值
  ADC12CTL0 &= ~ADC12ENC;
  return ad_value;
}

long read_avg()                 //数字滤波
{
  long ad_avg=0;                //滤波次数,滤波累加变量
  unsigned int flt_t;
  for(flt_t=0;flt_t<500;flt_t++)
  {
    ad_avg+=read_ad();
  }
  ad_avg/=500;
  return ad_avg;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了硬件后,放大器输出为160mV, 我用的MSP430F5438A,想问下各位大大这个ADC模块有什么问题吗,我读取的电 ...

1、首先要确定你ADC采样的硬件电压实际是多少?是否真的是160mV
2、确定你使用是参考电压是否为2.5V?还是3.3V?我用3.3V换算了一下,好像你采到的值是正确的
3、在这个采样程序前面有没有采其他的ADC,如果有的话,在你现在的程序开始应该要加:
        ADC12_B_disable(ADC12_B_BASE);
        ADC12_B_enable(ADC12_B_BASE);
先禁止掉ADC,再使能,然后再配置通道,因为我试过如果没有这两条语句,通道值设定了但是寄存器没有改变之前的值
4、再不行用例程来尝试,看看例程的能不能采集,而你的为什么不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改了硬件后,放大器输出为160mV, 我用的MSP430F5438A,想问下各位大大这个ADC模块有什么问题吗,我读取的电 ...

滤波的方法,建议用去极值取中间平均法
意思就是先排序,把前4个和后4个去掉,中间的值求平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滤波的方法,建议用去极值取中间平均法
意思就是先排序,把前4个和后4个去掉,中间的值求平均 ...

非常有帮助,发现测得的输出信号大部分是270左右,有个别的几个400多500多,请问这个是因为输出不稳定造成的吗

楼主:
287*2500/4095=175mV

509*2500/4095=310mV
写了去极值去中间平均法,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一直是180mV,为啥ADC采样会有跳变。。
设置中断,不断循环采样,大多数情况是280多,但是总是会突然出现500多的情况

搞定了!!!!!!!!!谢谢大家

网友H:
信号采集到什么问题?

网友H:
模拟输入A4,IO配置有问题。

网友I:
使用示波器测量电压是多大?

网友I:
楼主这是用的哪个芯片采样的?

网友J:
采集的ADC数值大小不变吗?

网友J:
如果数值能够变化,就说明ADC采样时正确,你的读取方式错误。

网友K(2017-08-14):
今早上广告太多了,估计误删你的了。稍后联系小跑堂恢复你的帖子。小跑堂的qq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