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atFs

楼主(2017-03-27):
使用w25q128作为物理设备,在移植FatFs文件系统的过程,碰到一个不懂的参数,GET_BLOCK_SIZE,这个命令需要怎么返回,返回值是1还是16(w25q128一块16扇区)

DRESULT SPI_FLASH_disk_ioctl(BYTE cmd, void *buff)
{
        printf("ctl---- %d\r\n",cmd);
        switch (cmd)
        {
                case CTRL_SYNC :
                break;

                case GET_SECTOR_COUNT:
                        *(DWORD * )buff = W25Q128_SECTOR_COUNT;//sector数量

                break;
                case GET_SECTOR_SIZE :     // Get R/W sector size (WORD)
                        *(WORD * )buff = W25Q128_SECTOR_SIZE;

                break;
                case GET_BLOCK_SIZE :     // Get erase block size in unit of sector (DWORD)
                        *(DWORD * )buff = 1;
                break;
        }
        return RES_OK;
}

网友A:
你查找一下这个函数定义。

网友A:
返回以扇区为单位的存储阵列的擦除块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