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管子,有吗

楼主(2017-03-27):
PNP的管子引脚一般都是这样的排列的,有没有 2脚是C  3脚是E的管子?
只是作普通的开关用,要求不高的.
谢谢. .

网友A:
很遗憾,没发现过

网友B:
如果电压很低并且电流放大倍数要求也很低C和E可以互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