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2C总线之(二)---时序

楼主(2017-03-27):
一、协议
1.空闲状态
 I2C总线总线的SDA和SCL两条信号线同时处于高电平时,规定为总线的空闲状态。此时各个器件的输出级场效应管均处在截止状态,即释放总线,由两条信号线各自的上拉电阻把电平拉高。
2.起始位与停止位的定义:
  • 起始信号:当SCL为高期间,SDA由高到低的跳变;启动信号是一种电平跳变时序信号,而不是一个电平信号。
  • 停止信号:当SCL为高期间,SDA由低到高的跳变;停止信号也是一种电平跳变时序信号,而不是一个电平信号。
3.ACK
  发送器每发送一个字节,就在时钟脉冲9期间释放数据线,由接收器反馈一个应答信号。 应答信号为低电平时,规定为有效应答位(ACK简称应答位),表示接收器已经成功地接收了该字节;应答信号为高电平时,规定为非应答位(NACK),一般表示接收器接收该字节没有成功。 对于反馈有效应答位ACK的要求是,接收器在第9个时钟脉冲之前的低电平期间将SDA线拉低,并且确保在该时钟的高电平期间为稳定的低电平。 如果接收器是主控器,则在它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发送一个NACK信号,以通知被控发送器结束数据发送,并释放SDA线,以便主控接收器发送一个停止信号P。
   如下图逻辑分析仪的采样结果:释放总线后,如果没有应答信号,sda应该一直持续为高电平,但是如图中蓝色虚线部分所示,它被拉低为低电平,证明收到了应答信号。
这里面给我们的两个信息是:1)接收器在SCL的上升沿到来之前的低电平期间拉低SDA;2)应答信号一直保持到SCL的下降沿结束;正如前文红色标识所指出的那样。
4.数据的有效性:
I2C总线进行数据传送时,时钟信号为高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数据必须保持稳定,只有在时钟线上的信号为低电平期间,数据线上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状态才允许变化。
我的理解:虽然只要求在高电平期间保持稳定,但是要有一个提前量,也就是数据在SCL的上升沿到来之前就需准备好,因为在前面I2C总线之(一)---概述一文中已经指出,数据是在SCL的上升沿打入到器件(EEPROM)中的。

5.数据的传送:

  在I2C总线上传送的每一位数据都有一个时钟脉冲相对应(或同步控制),即在SCL串行时钟的配合下,在SDA上逐位地串行传送每一位数据。数据位的传输是边沿触发。
二、工作过程
  总线上的所有通信都是由主控器引发的。在一次通信中,主控器与被控器总是在扮演着两种不同的角色。
1.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数据
  主设备发送起始位,这会通知总线上的所有设备传输开始了,接下来主机发送设备地址,与这一地址匹配的slave将继续这一传输过程,而其它slave将会忽略接下来的传输并等待下一次传输的开始。主设备寻址到从设备后,发送它所要读取或写入的从设备的内部寄存器地址; 之后,发送数据。数据发送完毕后,发送停止位:
写入过程如下:
  发送起始位
  • 发送从设备的地址和读/写选择位;释放总线,等到EEPROM拉低总线进行应答;如果EEPROM接收成功,则进行应答;若没有握手成功或者发送的数据错误时EEPROM不产生应答,此时要求重发或者终止。
  • 发送想要写入的内部寄存器地址;EEPROM对其发出应答;
  • 发送数据
  • 发送停止位.
  • EEPROM收到停止信号后,进入到一个内部的写入周期,大概需要10ms,此间任何操作都不会被EEPROM响应;(因此以这种方式的两次写入之间要插入一个延时,否则会导致失败,博主曾在这里小坑了一下)

  详细:
  需要说明的是:①主控器通过发送地址码与对应的被控器建立了通信关系,而挂接在总线上的其它被控器虽然同时也收到了地址码,但因为与其自身的地址不相符合,因此提前退出与主控器的通信;

2.主控器读取数据的过程:
  读的过程比较复杂,在从slave读出数据前,你必须先要告诉它哪个内部寄存器是你想要读取的,因此必须先对其进行写入(dummy write):
  • 发送起始位;
  • 发送slave地址+write bit set;
  • 发送内部寄存器地址;
  • 重新发送起始位,即restart;
  • 重新发送slave地址+read bit set;
  • 读取数据主机接收器在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后,也不会发出ACK信号。于是,从机发送器释放SDA线,以允许主机发出P信号结束传输。
  • 发送停止位
详细:

网友A:
能不能具体根据芯片的时序进行分析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根据芯片的时序进行分析讲解?

I2C协议时序都是一样的,不区分哪款单片机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