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编程时,#include到底要放在哪里?

楼主(2017-03-27):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谈一谈模块化编程时#include应该出现的位置。总结起来大体有二条规则:
一、规则1:只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看下面这个模块:

===foo.c====#include <stdio.h>#include <foo.h>#include <uart.h>
void foo (){   printf ("hello world!\n");}

===foo.h====#ifndef __foo_h__#define __foo_h__extern void foo();#endif

在foo()函数中也只有简单的一行打印语句。由于printf()函数的原型声明来源于stdio.h,因此foo.c中包含了stdio.h无可厚非,否则根本无法使用。但foo.c文件中除了包含stdio.h外还包含了另外一个多余的头文件 ——uart.h,这不会导致编译的出错,但我们并不需要使用uart.h中声明的接口,因此这种行为会导致编译效率的降低。如果此时uart.h中还包含了其它文件,那么全部都会在预处理时展开到foo.c中。当一个项目的代码量很大时,由于效率地下而多占用的时间就无法忽视了。
二、规则2:使#include出现在它被需要的地方
为了使用printf()函数,可以把#include<stdio.h>放在foo.h文件中,编译也可以正常通过,如下:

===foo.h====#ifndef __foo_h__#define __foo_h__#include <stdio.h>extern void foo();#endif

===foo.c====#include <foo.h>void foo (){   printf ("hello world!\n");}

但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stdio.h对于我们的头文件foo.h来说,是必须的么?当然不是!那么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已经直到.h文件的作用相当于模块的使用说明书,如果其它模块要使用foo模块时,需要通过#include<foo.h>来添加接口函数,此时就会间接的包含了stdio.h,同样的会导编译致速度下降的问题。因此,正确的做法是将#include<stdio.h>放在foo.c中,如下:

===foo.h====#ifndef __foo_h__#define __foo_h__extern void foo();#endif===foo.c====#include <stdio.h>#include <foo.h>void foo (){   printf ("hello world!\n");}

理解了上面的例子,则看下面一条实例:
在system.h中,定义了如下结构体定义:

=====system.h=====#ifndef __system_h__#def __system_h__typedef struct stuTAG{    char * name;    u8       age;}stu_st;#endif

同样在一个foo.c模块中,定义了一个函数:

===foo.h====#ifndef __foo_h__#define __foo_h__#include "system.h"extern void print_info(stu_st * student);#endif

=====foo.c=====#include "foo.h"#include <stdio.h>void print_info(stu_st * student){      printf("name:%s\n",student->name);        printf("age :%d\n",student->age);    }

从这个foo模块的实现代码来看,foo.h和foo.c都需要了解stu_st结构体的内容,也就是stu_st是被foo.c和foo.h同时需要的,因此它必须被放置在foo.h中,否则编译时会出现stu_st未定义的错误,此时将#include放置在.h文件中是必须的!

用一句话概括:只在必要的地方包含必要的头文件!

网友A:
部分图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