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看看有谁用过ChipON的芯片

楼主(2017-03-27):
看看有谁用过ChipON的芯片,用过的举手

网友A:
我准备用呢,那个6脚的片子,用作电量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准备用呢,那个6脚的片子,用作电量检测的。

型号是哪个呢,有什么外设,几个IO呢?

网友C:
正准备用芯旺的那个电池的方案看看呢

网友D:
准备了解下,用那个最少引脚的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