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与喇叭,如何匹配

楼主(2017-03-27):
各位大侠,我有一功放,数据手册指标如下:
输出功率:3.2W×2(4Ω 负载), 5.2W ×2(2Ω 负载)0.05%THD(2 W输出功率、5V电源、2Ω负载、ClassD)

这个和功放方式有关?还是我直接照输出功率的说明选取相应的喇叭就可以?

网友A:
按需要的功率选择就是。

网友B:
我也觉得是按功率选择

网友C:
按需要的功率选择就是

网友D:
推荐4欧喇叭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