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8R01无线通信有没有用过的

楼主(2017-03-27):
(无正文)

网友A:
通讯距离跟芯片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等相关,也跟设计相关,包括PCB的材质、布局走线,元器件的选择等。电路噪声也是影响通讯距离的因素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距离跟芯片的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等相关,也跟设计相关,包括PCB的材质、布局走线,元器件 ...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他可以达到多大距离,就是你提到的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如果它本身只能这么远的距离,那我就准备换芯片再调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他可以达到多大距离,就是你提到的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如果它本身只能这么远的距离,那 ...

看器件手册,根据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频率、传输带宽即可判断出应该有多少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