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V7350:低噪声电荷泵 DC/DC 转换电路

楼主(2017-03-27):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精度只有3%,误差太大了,果断放弃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精度只有3%,误差太大了,果断放弃使用。

我觉得参数写错了吧,3%精度的电源,还能拿来供电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参数写错了吧,3%精度的电源,还能拿来供电用吗

3%作为电源供应大多数情况够用了。TL431作为电压基准才做到1%的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作为电源供应大多数情况够用了。TL431作为电压基准才做到1%的样子

可是事实上,大部分电源的精度,参数都是1%,3%确实有点大了

网友D:
 主要特性
 固定输出电压 5V(±3%)
 输入范围:2.5V~5.0V
 输出电流:最大 200mA
 低噪声恒定频率工作
 自动软启动降低浪涌电流
 待机电流小于 1uA
 短路保护
 无电感器件
 采用 6 脚 SOT23 封装
当然这个不用电感的升压,还是很好的。

网友D:
产品概述
NV7350 是一个具备低噪声、恒定开关频率(400KHz)的电容式电压倍增器。输入 2.5 至 4.5V,产生恒定的 5V 输出电压,最大输出电流能达到200mA。较少的外部器件(仅有一只自举电容和 VIN以及 VOUT 上的 2 只旁路电容)使得 NV7350 很适合应用于电池供电的小型设备。
本电路采用新的电荷泵架构,保证零负载情况下工作在恒定的开关频率,并同时减少输入和输出纹波。该电路具有热保护功能,能承受从 VOUT 到GND 的持续短路。内置的软启动电路能防止启动时产生过大的浪涌电流。较高的开关频率,可以使用小型的陶瓷电容。低电流待机电流,小于 1uA。。

网友C:
如果便宜稳定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E:
这个貌似已经有款价格¥0.2的同类芯片了,好像参数差不多。NV还更便宜吗?优势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便宜稳定还是可以用的。

3%供电,哪里用得着呢,一般单片机没意思了就。

网友G:
对于电荷泵 还算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