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锝秉工控倍加福巴鲁夫接近开关易福门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7-03-27):
上海锝秉工控+86 021-39520660  王工:15821591180
  QQ:188523801  1113959519
光电传感器选型和注意事项  倍加福巴鲁夫接近开关易福门光电传感器
光电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对红外发射光的阻断和导通,在红外接收管感应出的电流变化来实现开和关的判断。槽型光耦通常也称作槽式光电开关通常是U型结构,其发射器和接收器分别位于U型槽的两边,并形成一光轴,当被检测物体经过U型槽且阻断光轴时,光电开关就产生了检测到的开关量信号。槽式光电开关比较安全可靠的适合检测高速变化,分辨透明与半透明物体。
倍加福巴鲁夫接近开关易福门光电传感器www@.sdbgk@.com/  @改成.
一、 选型
  其选型主要考虑有三点:槽宽要多宽的;分辨率(光缝宽度);固定方式
  1、槽宽,检测物体需通过槽型光耦的槽,才能对红外光实现阻断,所以光电传感器的槽宽要宽于检测物体,并要有一定的余量,便于安装。
  2、槽型光耦的分辨率,如检测物是一个齿盘,其齿盘齿的宽度是d,齿盘齿槽的宽度是3,则槽型光耦的光缝宽度要求小于d,且小于f,这样才能保证能将红外光有效的阻断和导通,在满足上述条件下,选择光缝宽大的槽型光耦。
  3、槽型光耦有带固定孔和不带固定空两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4、安装位置。传感器安装时,应使检测齿盘的外径超过槽型光耦光轴1-2mm。这样才能有效阻断光线。
二、外围电路参数选择
  1、在选择槽型光耦的外围电路时,先确定槽型光耦接收管的负载电阻是多少,再根据槽型光耦的转换效率选择红外发射管的电流。2、被测物体的运动速度越快(1-2kHz),原则上红外接收管的负载电阻取值应小些。
倍加福巴鲁夫接近开关易福门光电传感器www@debon-gk@.com/  @改成.
三、使用注意事项
  光电传感器在使用中出现问题了怎么办?要怎样才能减少光电传感器故障呢?这是很多用户在使用光电传感器的时候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要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多注意光电传感器的的使用就可以减轻故障的发生,下面小编来介绍一下光电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吧。
  1、使用中光电传感器的前端面与被检测的工件或物体表面必须保持平行,这样光电传感器的转换效率最高。
  2、安装焊接时,光电传感器的引脚根部与焊盘的最小距离不得小于5mm,否则焊接时易损坏管芯。或引起管芯性能的变化。焊接时间应小于4秒。
  3、对射式光电传感器最小可检测宽度为该种光电开关透镜宽度的80%
  4、当使用感性负载(如灯、电动机等)时,其瞬态冲击电流较大,可能劣化或损坏交流二线的光电传感器,在这种情况下,请将负载经过交流继电器来转换使用。
  5、红外线光电传感器的透镜可用擦镜纸擦拭,禁用稀释溶剂等化学品,以免永久损坏塑料镜。
  6、针对用户的现场实际要求,在一些较为恶劣的条件下,如灰尘较多的场合,所生产的光电传感器在灵敏度的选择上增加了50%,以适应在长期使用中延长光电传感器维护周期的要求。
  7、光电传感器必须安装在没有强光直接照射处,因强光中的红外光将影响接收管的正常工作。
倍加福巴鲁夫接近开关易福门光电传感器

巴鲁夫官网  balluff@debing@.cn/
施迈赛官网  schmersal.debing.cn/index.php?upcache=1
倍加福官网  pepperl-fuchs.debing.cn/
图尔克官网  turck@.debin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