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无功功率 有功功率 功率因数与FFT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7-03-27):
各位大神,能否提供一些 有功、无功、功率因数是基于FFT的计算公式呀,小弟 我刚学习这块

网友A:
我做过的,可惜不能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的,可惜不能讲

尴尬

网友A:
嘻嘻,这些算法是可以卖钱的,而且我还卖过

网友B:
功率因数计算无需FFT,直接计算(瞬时电流电压乘积的时均值)除以(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之积)即可,THD计算则需要FF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计算无需FFT,直接计算(瞬时电流电压乘积的时均值)除以(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之积)即可,THD计算 ...

这软件好漂亮

网友D(2017-05-14):
你好,请问测功率因数必须要用数字式电参数测量仪吗

网友B:
能显示两个通道之积:即瞬时电流和瞬时电压的乘积,的时均值的示波器就行

网友E:
除了THD,剩下的都不需要FFT,没有太大的计算量。。

网友A:
腾控科技支持变频器输出测量,中频400HZ测量的电量模块发布
http://www.tengcon.com/news/362.html
可监测变频器电量输出,航空系统电源,中频炉输出的的采集模块,频率10HZ~650HZ
http://www.tengcon.com/product/Power/2016-01-25/353.html

楼主(2017-06-16):
引用 网友A:
嘻嘻,这些算法是可以卖钱的,而且我还卖过

我只能说 大神你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数计算无需FFT,直接计算(瞬时电流电压乘积的时均值)除以(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之积)即可,THD计算 ...

这软件很帅气,不知道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测功率因数必须要用数字式电参数测量仪吗

功率因数 其实可以通过采集的三相电压电流计算得出,最近刚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THD,剩下的都不需要FFT,没有太大的计算量。。

我现在为了计算三相不平衡,所以用到这个  之前用的是求平均值。精度不高  1.0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  如若大伙有意 请加好友 大伙一起交流 交流

网友A:
三相不平衡用负序分量来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软件很帅气,不知道是什么软件?

可下载:  www.multi-instrument.com/MIsetu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下载:  www.multi-instrument.com/MIsetup.exe

怎么用呀 有木有教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呀 有木有教程?

如果用六楼介绍的瞬时功率法求功率因数,在软件中可直接去[设置]>[加载面板设置],然后选择面板设置文件: “PowerFactor_FFT32768_SR48000.psf”。

如果测量市电的谐波失真,参考视频:http://video.tudou.com/v/XMTMyMj ... 0.0&from=s1.8-1-1.2

如图测量两正弦波的相差,参考视频:http://video.tudou.com/v/XMTI3MT ... 0.0&from=s1.8-1-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六楼介绍的瞬时功率法求功率因数,在软件中可直接去[设置]>[加载面板设置],然后选择面板设置文件: ...

可以 可以  受教了  如果我在有疑问 在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F(2019-07-11):
楼主方便交流吗

网友F(2020-05-11):
引用 网友A:
三相不平衡用负序分量来做

请问,负序分量怎么求取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问,负序分量怎么求取呢?

看看电力系统的书,理解什么是负序,自然就会算了
说白了就是一种向量运算

网友G(2020-12-10):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 其实可以通过采集的三相电压电流计算得出,最近刚弄出来

需要电流\电压同步采样吧?如果采样不同步,如何计算功率因数?

网友H(2021-03-27):
引用 楼主:
怎么用呀 有木有教程?

http://www.multi-tech.cn/ 这里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需要电流\电压同步采样吧?如果采样不同步,如何计算功率因数?

不同步就不要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