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功率Mosfet在漏极高压供电瞬间DS短路

楼主(2017-03-27):
推挽输出的功率mosfet,在漏极通高压时(DC300V),偶尔出现mos管击穿的问题,导致漏极和源短路,烧毁管子,请问是怎么回事?原理图见附件。

网友A:
保护也没有,肯定会这样,因为总有漏感能量不能耦合到次边。加RCD网络接在D与300V间。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首先接通低压24V,再接通高压300V,接通高压瞬间mos管击穿(偶发事件,几十次发生1次击穿事件),DS短路。
RCD网络有没其他参数要求?
另外是否需要在G级和地之间接个下地电阻(100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
首先接通低压24V,再接通高压300V,接通高压瞬间mos管击穿(偶发事件,几十次发生1次击穿 ...

没必要,因为有射极电阻,RCD网络是经验值,网上查下有的。

网友A:
是发热还是没发热,分二种情况,一种热击穿,一种是过压击穿。

楼主:
没发热,就是接通高压瞬间DS就短路了。管子是凉的。

楼主:
300V高压接通瞬间,mos管Vgs的波形(此时管子没击穿)。
因为是偶发事件,所以没有抓到管子击穿时的Vgs波形。此时信号源没有提供驱动,Vgs的波形是300V电源接进来时的干扰。

网友A:
加RCD,且BVdso要有冗度。这是接通时的暂态过程。正常。

网友B:
照例地,两漏极之间联接一C,各漏-地之间联接一小C,或RC串联网络,没有D。

网友C:
换其他家的MOS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表10+100=110欧姆还太大了。DRlVE-in不能悬空必須有下拉电阻。高压侧的源极有串联电阻理应把过流保护做上 ...

drive-in前端有个1k的下地电阻。另外问问如何做过流保护?
外观看不到损坏(完好),瞬间也没有响声。
就是高压加不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RCD,且BVdso要有冗度。这是接通时的暂态过程。正常。

Vds管子是800V的,开通瞬间应该有余量,我再测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例地,两漏极之间联接一C,各漏-地之间联接一小C,或RC串联网络,没有D。 ...

各漏-地之间联接一小C,或RC串联网络,没有D。
会否影响输出,输出频率10kHz-3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其他家的MOS 试试

IXYS?就是原来买的全是ST的

网友E:
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V高压接通瞬间,mos管Vgs的波形(此时管子没击穿)。
因为是偶发事件,所以没有抓到管子击穿时的Vgs波形 ...

图中的幅值跟实际电压怎么换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幅值跟实际电压怎么换算啊?

正峰值3.2,负峰值3.9,具体其他位置没有测量,VDS看了也没有明显的过冲,就是上升到最大300V,下午来测测D极和高压端的瞬间电压。

楼主:
高压接通瞬间Vds的波形(管子未击穿时),就是300V一点都没超过

网友F: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G(2018-03-04):
楼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