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问有ST TOF 传感器VL6180x代理商吗

楼主(2017-03-27):
请问有ST VL6180x代理商吗,急需技术支持,这边代理太不靠谱,没有人管?

网友A:
没有专门这块的代理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专门这块的代理商的;

不会吧,那找谁支持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吧,那找谁支持呢?

你自己找原厂啊;
发邮件;

或者让代理商转达;
代理商都这样的,你门公司要是ST芯片买的比较多,他们就比较积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找原厂啊;
发邮件;

请问您有了解其它TOF方案吗,我想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控制!

网友B:
应该没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了解其它TOF方案吗,我想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控制!

你想了解什么,简单的手势控制(上到下,下到上,左到右,右到左)需要至少三个VL61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了解什么,简单的手势控制(上到下,下到上,左到右,右到左)需要至少三个VL6180。 ...

我现在用两个,想做左右,但感觉加盖板影响很大,校准好像也不行,不知道是对盖板有要求(我用透明亚克力),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了解其它TOF方案吗,我想做一些简单的手势控制!

不是很了解,你可以看我发的一些**啊;
发过一篇TOF的

网友D:
已批量生产 100K以上 VL6180 。主要看你有没有量。如果没量,原厂是不想理你的。不要指望代理能有什么技术支持。

网友E: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E:
I2C通信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批量生产 100K以上 VL6180 。主要看你有没有量。如果没量,原厂是不想理你的。不要指望代理能有什么技术 ...

听了你这么说,我不指望了,我自己研究一下算了

楼主:
st 的i2c是个坑,经常通信一段时间就挂了,只能软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批量生产 100K以上 VL6180 。主要看你有没有量。如果没量,原厂是不想理你的。不要指望代理能有什么技术 ...

请问您是用在什么产品?手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用在什么产品?手机?

行走机器人

网友F:
这个芯片有什么问题?

网友F:
查看相关的代码试试看。

网友G:
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G:
近距离传感器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