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OS管开通关断时电流震荡

楼主(2017-03-27):
如下图,IR2110驱动的全桥逆变电路,给RLC谐振电路供电,波形图中,黄色为RLC两端的电压波形(类似方波),蓝色为电流波形(类似正弦波),电压波形的上升沿河下降沿时,电流会出现抖动,怎么消除抖动?

楼主:
是RCD的取值不正确吗?

网友A:
可能电感的分布电容导致的。
优化电感的绕制应该能够改善。
减少边沿的上升下降速度也可以减轻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感的分布电容导致的。
优化电感的绕制应该能够改善。
减少边沿的上升下降速度也可以减轻振荡。 ...

怎么减小边沿上升下降的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电感的分布电容导致的。
优化电感的绕制应该能够改善。
减少边沿的上升下降速度也可以减轻振荡。 ...

怎么减小边沿上升下降的速度呢?降低系统的工作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减小边沿上升下降的速度呢?降低系统的工作频率?

栅极串电阻,增加电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串电阻,增加电阻值,。。。

增大R2,R5的值?多大合适?100欧,1K?

网友A:
引用 楼主:
增大R2,R5的值?多大合适?100欧,1K?

二极管和栅极之间也可以加。
慢慢加,满意为止。
增加栅极电阻会增加开关损耗,于是你要在两者之间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和栅极之间也可以加。
慢慢加,满意为止。
增加栅极电阻会增加开关损耗,于是你要在两者之间妥协。 ...

与RCD的取值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与RCD的取值无关?

RCD要用到电阻发热才会有点效果。
而且你的电路,RCD帮助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要用到电阻发热才会有点效果。
而且你的电路,RCD帮助不大的。

为什么?电压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要用到电阻发热才会有点效果。
而且你的电路,RCD帮助不大的。

RCD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要用到电阻发热才会有点效果。
而且你的电路,RCD帮助不大的。

D1、D4的作用是什么?我在实际电路中没有加。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D4的作用是什么?我在实际电路中没有加。这个有影响吗?

它们使MOS管的ON和OFF时间可以分别控制,更好地在开关损耗和EMC之间妥协

网友A:
可以再串一个电阻

网友A:
通常,开关电源里面,MOS管从OFF到ON过程,容易出现很大瞬时电流,于是要在栅极串电阻,抑制开通速度。
从ON到OFF,电流不会出现尖峰,于是就让它尽量快关闭。电压的尖峰,用RCD或其他手段吸收掉,功率小又节省成本的,直接让MOS管击穿吸收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串一个电阻

在D1和D4那里串一个电阻?

网友A:
从驱动器的输出,到MOS管栅极,经过一个电阻,加一节电阻并联二极管

网友B:
1、加d1 d4
2、1n5428去掉,RC吸收就好,这里你用RCD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驱动器的输出,到MOS管栅极,经过一个电阻,加一节电阻并联二极管

D1,D4已加上,并且,与之并联了一个滑组,调到了30欧,(没有再串电阻),波形如下图所示,现在电压上升沿下降沿都往下延伸了。还要继续加大滑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D4已加上,并且,与之并联了一个滑组,调到了30欧,(没有再串电阻),波形如下图所示,现在电压上升 ...

可以自己去试嘛。
这电路我也没有搞过,有些东西要试过几遍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加d1 d4
2、1n5428去掉,RC吸收就好,这里你用RCD肯定不行

为什么?,那下图所示的RCD有用吗?在网上看到了两个版本的RCD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那下图所示的RCD有用吗?在网上看到了两个版本的RCD

一样的。
你的电路用它没有什么帮助。

网友A:
RCD一般用来吸收尖峰。
你的电路是半桥/全桥结构,自身就可以吸收尖峰,不需要它。

网友A:
你的电路要减轻振荡,增加栅极电阻可能最容易收效且比较经济。

网友A:
不过栅极电阻的增加是有限度的。
当半桥的电压发生变化时,MOS管的Cgd会使关断的管子栅极获得电荷并可能导通,出现半桥的两个管子都导通的情况,轻者损耗增加,重者MOS管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D一般用来吸收尖峰。
你的电路是半桥/全桥结构,自身就可以吸收尖峰,不需要它。 ...

是全桥MOS管里面集成的续流二极管吸收尖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要减轻振荡,增加栅极电阻可能最容易收效且比较经济。

波形不是一直是那样的,我做的是谐振无线能量传输,发现有时候接收端与发送端的距离发生变化时,波形有时候会变的很乱,有时候只是电流波形发生了移相。

网友C:
我觉得用RC吸收就可以了,我的IGBT直流侧720v都不一定加RCD的,你用RC 电阻微微发热就起到作用了,栅极电阻加二极管,小系统没必要,ON  OFF用一个也行的

网友D: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用RC吸收就可以了,我的IGBT直流侧720v都不一定加RCD的,你用RC 电阻微微发热就起到作用了,栅极电阻 ...

栅极电阻不加二极管吗?我的电路加了之后,电流的波形就稍微好了一点,但是电压的波形还是不行,上升下降沿会存在一个尖峰,不过尖峰都是朝下的。还有就是,MOS管的GS两端需要用电阻吗?多大合适。我现在是发现电流电压波形与发送接收的距离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不加二极管吗?我的电路加了之后,电流的波形就稍微好了一点,但是电压的波形还是不行,上升下降 ...

会不会是发射与接收之间的距离变了影响到了回路没有谐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栅极电阻不加二极管吗?我的电路加了之后,电流的波形就稍微好了一点,但是电压的波形还是不行,上升下降 ...

GS加电阻是必须的,电压波形有尖峰,驱动信号路径有干扰或者RC吸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发射与接收之间的距离变了影响到了回路没有谐振呢?

看过相关的论文,也有些论文提到了,距离一变,谐振频率就变了。但是大多数论文没有提到这个。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的,谐振的频率跟踪控制起来特别复杂,所以就可能有谐振无线电能传输没有像电磁感应那样普及。纯属个人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加电阻是必须的,电压波形有尖峰,驱动信号路径有干扰或者RC吸收问题吧
...

电路也蛮简单的,就那几个元器件,网上一看,好多原理图,但是就是波形调不到别人论文里面的那种,不加RLC电路的时候,MOS管的输出都是正常的。一加上就各种怪异的波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