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用IAR编译超过32K报错怎么办,本身是64k的flash

楼主(2017-03-27):
STM8用IAR编译超过32K报错怎么办,本身是64k的flash

网友A:
你型号设置错了把

网友A:
具体什么错误,也要贴上来啊

网友A:
要不谁可以帮你

网友B:
用**版的噻,你那个版本有代码量限制。

网友C:
那就是设置的问题了吧,百度找找看,应该还有其他人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D:
我用STVP,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肯定是型号设计错误 或者编译器有问题。不过 编译器还是不会去检查的。

网友F:
是不是 没有crack?

网友G:
是不是你的IAR**不完全呢,没**的好像有32k的限制

网友H:
stm8 for iar的哪个版本呢,安装最新的版本试试

网友H: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stm8 for iar的哪个版本呢,安装最新的版本试试

请问楼上的,如何看iar是否**ok呢,我好像**过了,但不知道是否**成功呢

网友J:
打开Iar,在文件,密匙管理中可以看到,如果可以找到现在iar的版本,就是**成功的

网友K:
一般来说,只要你打开iar,没有提示你进行购买,那就是**成功了

网友L:
我看STM8的指令手册,超过32k,应该是有单独的寻址方式,就像51一样

网友M:
应该是变量用far,还是near这样申明了吧

网友N:
是不是买到假芯片了,本质还是32k的flash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你的IAR**不完全呢,没**的好像有32k的限制

确实是没有**完毕,旧的**包不能用在新的版本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