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LM2596电压不稳,啥原因

楼主(2017-03-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影响吗

网友B:
可能是电磁波的影响,也可能是拉低以后一放,出现的超调。GSM模块的电源输入端加了大电解电容了没有?挂示波器看下跳高之前是否有拉低过程。

网友C:
可能是电磁波的影响,也可能是拉低以后一放,出现的超调。GSM模块的电源输入端加了大电解电容了没有?挂示波器看下跳高之前是否有拉低过程

网友D:
好通用的一颗料

网友E:
GSM模块一般都是用2A 的LDO 来供电,不是没有道理的

网友E:
2596有很多国产货

网友F:
把输出电压设置为3.8V,再并联一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