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AD转换的问题

楼主(2017-03-27):
   为什么STC15W的AD转换,在没有输入信号时,都有0.3的显示呢?几种芯片408AS,4K56S4都是同一状况?

楼主:
    消灭零回复!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找到原因了!当然不是我程序的问题,至于是怎么解决的,有同样疑问的人问了再说吧!

网友A:
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
既然不是程序的问题也不应该是单片机的问题吧。只有使用、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B:
ad时io要设定为高阻,且要注意外围电路有否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时io要设定为高阻,且要注意外围电路有否干扰

官方说AD口设置成开漏或者高阻都可以

网友D:
失调误差都是有的,输入不能悬空,设置高阻输入

楼主:
   统一回复:只需要把相应IO口设置成高阻就可以了!手册上需要设置P1ASF,我发现只要设置了它,就出现没有输入也有0.3v的情况,不设P1ASF,只把IO口设置成高阻,就没有0.3v而是0一切正常了!在新的STC8A官方的手册就没有P1ASF设置,只需设置相应IO为高阻就OK了。

网友E:
要有稳定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