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F接口复用问题

楼主(2017-03-27):
很多DSP的EMIF接口引脚都复用有其他功能,如6467的EMIF与HPI引脚复用,那么如果DSP从EMIF启动的话,启动后动态切换为HPI接口是否可行,如果可行,EMIF外部设备和HPI的主设备岂不是引脚会冲突?

网友A:
可行   确保在使用一种总线时   另一种为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行   确保在使用一种总线时   另一种为高阻

你是说对接的设备为高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对接的设备为高阻吗?

挂到总线的设备   都会存在片选    你通过地址译码等方式
确保在一定的地址范围内选中其中的一组总线   也就是CS
另一组将不被选中   即处于高阻状态  不影响总线

网友B:
访问只能使用一个访问接口吧。

网友B:
这个没有使用过两个接口同时使用的。

网友C:
只使用过EMIF接口

网友C:
两个接口怎么直接调换?

网友D:
引脚重复就会冲突。

网友D:
SRAM不是直接运行的吗?

网友E:
使用的CE1不行吗

网友E:
这个引脚复用会不会造成逻辑错误?

网友F:
这个HPI接口没有用过,不知道复用有什么干扰

网友F:
如果启动之后不使用EMIF接口,应该可以转换HPI。

网友G:
引脚不会冲突,重新配置试试。

网友G:
不过使用EMIF接口,可以连接四个外设吧。

网友C:
就怕这个外设有问题。

网友C:
EMIF外部设备和HPI的主设备使用的同一个IO吗?

楼主:
IO复用CE用不同的,非选中的设备IO为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