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高速光耦作开关器件 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2017-03-27):
有没有用过HCPL-M435高速光耦芯片的大神,用它做5V到24V的转变,频率在4khz左右,输入信号是对的,输出近似三角波,而且转换的电压从0-1.7v变成了5-7V 想请教电阻怎么选 和波形失真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情况,你的电阻应该是大了,光耦输出端的,电阻你用510R看看效果。

网友B:
建议弄一个可调电阻来调试,看哪个阻值效果比较好,楼周没有考虑用在台湾亿光的ELM453啊,性价比比较高,有需要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专业代理亿光光耦的。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观点,
光耦还是对照手册,
自己设计电路验证一下比较好,
毕竟你的实际使用环境跟厂家的测试换几个不能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