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一个IO,最大可以提供多达的电流呢

楼主(2017-03-27):
(无正文)

网友A:
数据手册后面写着呢,一般在DC特性里。

网友B:
看数据手册上的电气特性,里面应该有说明的。

网友C:
要分拉电流还是灌电流呢,拉电流大点,灌电流小点

网友D:
15mA左右吧。

网友E:
每个IO一般就是20ma,推挽应该可以达到40,但总共有个最大值了

网友F:
数据手册上有详细参数。

网友G:
手册上说是最大25ma

网友H:
25mA可能是不损害器件的最大电流,但不一定能保证输出正确的电平。

网友I:
50MA,芯片手册这些参数都有的啊,一般配置IO的话有三个选项10MA,20MA,50MA,可以看情况配置,往大的配置也没有关系,实际使用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J:
确实IO上有选项配置电流的,可是数据手册说最大就是25ma,奇怪

网友K:
推完输出,数据手册上最大电流是25ma,总电流也是25ma。实测可以上到60多mA。不过建议单个IO最好不要超过10mA。

网友L:
最大可以输出8mA,灌入20mA,但要保证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不能超过150mA,同样所有从VSS流出的电流也不能超过150mA。

网友M:
一般电流20ma以内

网友N:
芯片手册有的啊,好好的看看芯片手册对于GPIO的说明,IO口的最大电流是50mA,在配置的时候可以通过程序设置,不过如果实际电流没有达到那么多,那么IO口的电流是实际电流

网友O:
一般来说,推挽模式下最强,具体需要你实际测试

楼主(2017-11-26):
引用 网友E:
每个IO一般就是20ma,推挽应该可以达到40,但总共有个最大值了

单个IO的驱动能力确实有限,但最大的限度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