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P-MOS管驱动电路的疑问,我们来讨论一下吧

楼主(2017-03-28):
这个电路我觉得一级放大电路就够了。
这种三级管串联无非是想增大驱动能力。但是假如去掉前级放大电路,单片机IO口直接连到
R31的一脚上,如果单片机输出电流为1.2A,后级三极管就直接饱和导通了。如果加上前级,
三极管也是一样的饱和导通,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觉得前级放大电路无用。
大家觉得呢?单片机是stm32单片机,GPIO最大输出电流25mA

--------------------------
PWM-RFG来着stm32单片机,IO口内部下拉。
谢谢

网友A:
但是很多单片机的IO口都不能高电平驱动输出1.2mA呢,你得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很多单片机的IO口都不能高电平驱动输出1.2mA呢,你得确认

用的stm32单片机,按照说明书上输出最大能达到25mA

网友B:
一级就可以了

网友C:
STM32F407可以直接驱动PMOS,不需要三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TM32F407可以直接驱动PMOS,不需要三极管

谁说的?

网友E:
应该是需要的吧
亿配芯  YIBEIIC.COM  一家专业做电子元器件配单的商城平台
还有不少开发板等你来挖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F407可以直接驱动PMOS,不需要三极管

STM32F407的普通IO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M32F407可以直接驱动PMOS,不需要三极管

STM32还有12V供电的?

网友F:
我的一点看法:两个晶体管构成复合NPN晶体管,确保PMOS管栅极有足够的灌电流吧,能让MOS管快速打开与关断。

网友G:
有点意思,建议直接用MOS的驱动集成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TM32还有12V供电的?

我指的是IO口给G电压,可以开启mos

网友H:
楼主麻烦说一下PWM RFG的信号是怎么来的,当PWM RFG为高电平,STM32 IO为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会导通,12V电压将直接灌入STM32 IO口,这样不会损坏STM32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麻烦说一下PWM RFG的信号是怎么来的,当PWM RFG为高电平,STM32 IO为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会导通,12V ...

PWM-RFG来着stm32单片机,IO口内部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麻烦说一下PWM RFG的信号是怎么来的,当PWM RFG为高电平,STM32 IO为低电平,上面的三极管会导通,12V ...

12V连的三极管C级,怎么会直接灌入STM32 io口呢?奇怪